[Other] 请教一下IntelS3500 固态硬盘,不能初始化的问题

楼主(2019-03-15):
前些日子在闲鱼,收了一块二手英特尔S3500 固态硬盘
读写大概两T左右

但是问题来了,用硬盘盒子,连接电脑发现硬盘不能正确识别  也不能初始化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此外 英特尔S3500系列硬盘,通电时间 和 读写数据量 能够人为更改吗?
希望有了解的同学给解答一下 不胜感激

网友A:
我用的S3500,480G的,这个主控是英特尔的,估计没资料,没法重新开卡吧,你看intel toolbox能不能识别,识别的话试下安全擦除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S3500,480G的,这个主控是英特尔的,估计没资料,没法重新开卡吧,你看intel toolbox能不能识别,识 ...

初始化都不行 别的就不提了

网友:
u口供电不足?

网友B:
这个是企业盘,需要12v供电的,在标签上有标注,不要用usb盒子转接,直接主板sata口加sata电源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企业盘,需要12v供电的,在标签上有标注,不要用usb盒子转接,直接主板sata口加sata电源头。 ...

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

楼主:
感谢 感谢 感谢 感谢

网友:
不客气,正在用这个型号的480g,当年2100买的,本身打算上本子玩玩,到手一看需要12v,就放那儿了,前几天刚拆封上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企业盘,需要12v供电的,在标签上有标注,不要用usb盒子转接,直接主板sata口加sata电源头。 ...

我接硬盘盒测电压好像有升压功能,12V正常供电的

网友(2025-01-02):
这盘需要12V供电,标签上有写

网友:
重新量产吧,硬盘分区表有错误

网友:
读写数据量通电时间等信息可以修改的,要专业的设备去改

网友:
企业级SSD,很多硬盘盒子使用会产生异常的,个别的盒子可以正常读取,电源供电要求特别高,不然怎么叫企业级S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