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为什么我焊的电路不正常?

楼主(2019-03-15):
想用可控硅做个220转120Ⅴ,用在120v角磨机上。
先用现有调光器试参数。用个50w灯,当端压130Ⅴ时,调光器电阻值约195K。于是找个200K可调串个22K,电容0.1u。搭个电路试,结果弄了半天就是不能调光,灯端压始终是225v。怪了,想不明白。DB3换过,可控硅也换了俩。求助下。前两张是按实物画出图,能调光的。第三张自搭的图,不能调光。原以为一步就成,结果…,测现成调光器DB3前引脚有交流14V,我搭电路DB3则是0v(按开关瞬间有0.1Ⅴ)。

网友:
DB3的击穿电压是25-27V,14V《25V根据小学一年级数学的数字大小比对分析,应该不能调光的
其次,可控硅的各脚是否搞清楚了,是常亮还是不亮,前者,肯定(可能接错了腿,)后者,见上面分析
DB3换成个氖灯,就可以明显判断是前还是后的问题了

网友A:
一个二极管能不能直接解决你角磨的问题?
d2要不要加,续流!

网友:
更换触发二极管看看。
看了下实物图,可控龟管脚弄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二极管能不能直接解决你角磨的问题?
d2要不要加,续流!

这是不可能的,110V电机用在220V上,工作电流太大了,虽然只通过半波。如果是220V电机,可以这样做,功率减半。

网友:
如果自认为按图焊接的,那就只有可控硅管脚弄错的可能了。

楼主:
楼上各位。自搭电路灯常亮,没法调暗。BT136脚我按左起T1,T2,G。DB3也换过,是从现有好调光器拆的,包好。好的调光器DB3前引脚测出交流14Ⅴ,且无论灯明暗,都约~14Ⅴ。再看看好的调光器,火线是从T2进,我搭的从T1进,有关系吗?回头换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各位。自搭电路灯常亮,没法调暗。BT136脚我按左起T1,T2,G。DB3也换过,是从现有好调光器拆的,包好 ...

不能反的

楼主:
估计就是T1与T2弄反,之前以为随便接。这下印象深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