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锌合金角阀害人不浅,谁有办法

楼主(2019-03-15):
用了5年的角阀漏水了。是锌合金的,怎么办,换吧。先用扳手拆软管,不幸刚使劲角阀与软管连接处就断了。再从墙里卸角阀,角阀又齐根断墙里了。无奈网上买了反丝锥螺纹工具,好不容易从墙里转出来断的半截。
然后,软管里面这半个怎么办?谁有好办法啊,这种角阀坑死了。
实际上里面的陶瓷阀芯没坏,阀体渗水了。

网友:
耐心点,使用长点的钢钉,慢慢凿掉那角阀层

~~~~~~~~~~~~

网友:
我用手磨机试过,能除去大部分,这锌合金时间久了会膨胀,塞死在螺纹牙齿里,除不净,不过酸洗可以祛除搞不定的。

网友:
直接连软管一起换了

网友:
软管本来就是消耗品,都用5年了,该换了
最好的也不过20块钱一根,5块8块的也能用一年以上。

网友:
天朝特色产品。。。。

网友:
2楼方法可行,搞过好几个了

网友:
听二楼的吧,慢慢来吧,我上次也是断在里面,还是马桶旁边角落里的,弄了一个小时才弄干净

网友:
坛子淘宝壳那2.5一根···,我马桶那换的pvc的可能反正塑料的,用了好多年,这种编制的一年多就挂了

网友:
香浓的话2楼的不错,有电摩的话也可以磨省力,用橡胶锤子敲外壳也可能松动,

网友:
锌合金在潮湿环境使用寿命不超过3-5年,最好是不要用,家里发水很多都是锌合金的功劳,天朝特色

网友:
用大点的水泥钉磨尖,慢慢掏吧,急不得

网友:
软管寿命也低,角阀完蛋了,软管也快了。

某宝有不锈钢波纹管,4分6分都有,怎么弯都行,价格跟软管差不多。

网友:
以后就不要买锌合金的,买不锈钢的

网友:
以后就买不锈钢的角阀吧,这软管也该换了吧。

网友:
软管便宜,换了吧

网友:
我喜欢用不锈钢波纹管 水大 一根不超过10元 好用

网友:
软管换掉吧。过几年里面的橡胶也容易漏水。建议换成波纹不锈钢管,可以用10年8年没问题

网友:
我是做装修的 这种时候只要一锯条,一个小一子螺丝刀 ,一个小榔头。用锯条在断裂处锯出几个小口子 用一子螺丝刀轻轻敲出就好了。锯的时候锯到看见铜末就可以了。千万不要用取断丝器。会拧裂水管里的铜件。万一铜件真裂了,那就用那种液态生料带上新角阀。千万不要用力拧,拧个3圈等液态生料带固化就好了。修一下我们上门收费一般300左右

网友:
在旧坛看到坛友买打波器,我也跟风买了个,还顺便买了10米波纹管到现在还没用完,主要是想要多长就截多长,还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