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NAP881磊科1200M吸顶式AP,拆毁了求接天线的方法

楼主(2019-03-15):
大家好,我是小雪碧~
今天下雨话也变少了,直接给小可爱们看拆图吧.....
我想哭的是:我把AP的拆坏了。。。坏了。。。把一根天线扯断了,所以应该咋个办?

一、今天拆的是旧的磊科1200M吸顶AP  型号NAP881,面板上共4颗螺丝很好拧,四边是我喜欢的散热孔的样式,跟白色挺搭的;铭牌那里是挂耳,本来还有一块的,不知道掉哪里去了;接口的话,一个普通网口+一个标准poe网口+电源孔,还有一个恢复出厂的键;对了,我把电源也拍了一下:

二、指示灯的话是没有很明显的,就是当直接入电源没有通网的情况下,AP正面顶部正方形的缝里可以看到亮红色,红光;当接通网络正常上网后就变成蓝色的光了:
AP的IP地址不是路由器那种,是192.168.1.254

三、拆开以后,2.5G和5G的天线分别是2根,共4根,黑色短的是5G天线,灰色长的是2.4G天线,但是由于连着电路板和壳,我一用劲就把其中一根5G天线给弄掉了.......还是手太笨呀~如果有坛友要拆自己的,尽量不要用力掰扯,血的教训:

四、旁边2块灰色凹条纹的是散热片,左边儿是5G的,右边儿是2.4G的,挨着接口的那块儿也是散热片

五、现在来展示一下芯片:整个电路板上有:
千兆交换芯片(RTL8197DN)+CPU(RTL8367RB) 凸出来面积较大的是千兆交换芯片,5G芯片和2.4G芯片

闪存:

内存:

六、接口部分:应该一目了然吧,怎么接该接啥应该都明白吧,最后一张图是电路板背面

好了,这次的拆机就到这里了,除了千兆交换芯片不能给你们掰下来以外,基本的都拆了,下雨真的是很郁闷了,祝大家周末愉快呀
咱们下次见!

楼主:
喏。拆断了给...

网友A:
犹抱琵琶半遮面,终于看到小雪碧的小手了

网友B:
大家好,我是小雪碧~ 今天下雨话也变少了

网友C:
重新焊一下就好了,焊点要圆滑,不要有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犹抱琵琶半遮面,终于看到小雪碧的小手了

简直愧对坛友啊~[捂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家好,我是小雪碧~ 今天下雨话也变少了

话被雨带走了,雨又被小溪带走了,对不起,我编不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焊一下就好了,焊点要圆滑,不要有毛刺

用什么焊呀,要啥子工具呀...[捂脸]

网友:
备份一下编程固件吧方便以后需要折腾的网友

网友:
按锡痕对一下,就知道

网友:
断了一根线,焊上不就好了?对了,注意原焊点的大小。

网友:
谢谢分享。。。方法很简单,把这个扔给我,再买一只新的。。。。。哈哈。。。

网友:
用刀片重新剥一下,再焊回去就行了,我每天焊这种线,直径1.13mm 好像看到有个电容怀上了,黑色记号谁做的

网友D:
楼主,提醒一下,你内存和闪存标反了…

网友:
参照另一根同样的天线焊接上就行了,注意焊点要圆滑!貌似有记号的那个电容鼓包了?仔细检查下,是的话赶紧更换~

网友E:
小公举,买把铬铁,锡丝,自己动手焊上去呗
还有两个电容怀孕了,怎么会事呢

最好一起换了

网友:
螃蟹芯片也能把底板烧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公举,买把铬铁,锡丝,自己动手焊上去呗
还有两个电容怀孕了,怎么会事呢

我找人焊上去了,电容没换,感觉有一丝丝的麻烦,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提醒一下,你内存和闪存标反了…

我决心面壁思过去

楼主:
找人给焊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