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兰仕微波炉罢工了 求技术支持!!!

楼主(2019-03-15):
用了好多年的机子 忽然罢工 开机表面声音和灯光状态无异常 就是不能加热。
拆开看看

这是背面铭牌

拆开后里面这个样子的

磁控管是自家的 对地绝缘无穷大 灯丝万能表测量是通的

高压二极管 双向测量不通 是不是坏了 ??

5kv 0.8a 高压保险断了

目前只找到这两个问题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需要换的 请大家给点意见吧 谢谢

网友A:
把磁控管拆下来,看看是不是前端发射口烧了,还有那个云母片!如果正常,再换上高压保险试机!

网友:
不用修了,拆变鸭器做点焊鸡。。。。
目测目前没有多大问题,按2楼的方法检查下。
另外,这高压整流管,是由多只1000V左右的二极管串联而成的,普通万用表测量不出来的。

网友:
据说高压二极管普通数字表测不出来的,要指针表10k档才行,正向导通电压12v。直接换保险丝,顺便二极管也换了,反正我家的格兰仕微波炉也是根楼主一样的问题,灯、转盘都正常,就是不加热,换了这两个东西就好了,淘宝买几块钱包邮还能多几个备用件呢 电容有高压,拆机有风险,务必注意安全

网友:
有可能高压电容击穿了

网友:
换个保险试试。有的时候就是保险坏了。

网友:
先换个保险上去试试,说不定就好了,已经遇到多列都是这样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这个坏了

网友:
实在求不到的话试试求点焊机教程

网友:
高压二极管可以在220V电源上直接测

网友:
先换个保险上去试试,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B:
是不是电容挂了。。。。测测

网友C:
同意,先换保险,开机。

网友D:
保险丝是熔断的,不是爆融(发黑)的,目测直接更换高压保险丝即可修复。(我已经修了2个都是更换高压保险丝,虽然磁控管,高压二极管,高压电容都买了,但是都没用上)。

网友E:
云母片一起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保险丝是熔断的,不是爆融(发黑)的,目测直接更换高压保险丝即可修复。(我已经修了2个都是更换高压保险 ...

我在万能宝拍了 二极管 保险丝 电容 磁控管没拿 根据度娘的描述应该磁控管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云母片一起换了吧

已经买了配件 假如要换磁控管就要清洁或者更换云母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先换保险,开机。

我目前是先换保险 二极管 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磁控管拆下来,看看是不是前端发射口烧了,还有那个云母片!如果正常,再换上高压保险试机! ...

测量过磁控管这边和正常的参数类似先不动这个 先换保险丝 二极管 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容挂了。。。。测测

电容有点邋遢 已经在更换零件清单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