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无线桥接的问题……

楼主(2019-03-15):
我有不同牌子两个路由,按说明书用无线桥接上,开始是正常的,大概一个星期后上网变得奇卡无比,通过桥接路由ping主路由的话,延时很大且丢包严重!

这是什么原因?难道路由就这么坏了?

网友:
重启下路由应该就又能正常一段时间吧

网友:
什么路由器?三贱客的吧。无线桥接最好是2.4G接受,5G转发,这样才快,单单的2.4G又要接受又要转发,不慢才怪,所以我用的拉线,直接LAN口到WAN口,或者LAN口到LAN口。

网友:
定时重启下解决一切问题

网友(2022-09-26):
一般内存小的路由器,要经常重启。一些低端路由器,甚至每天要重启很多次。。。。。。

网友:
把路由器换成支持KVR的

网友:
2.4G的桥接很容易受到干扰,最好还是用5G频段。我以前也经常用2.4G桥接,刚开始还好,一些时间后就丢包,后来换成用5G频段后就一直稳定。

网友:
5G桥接,2。4G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