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成品点焊机改踏板开关+手持点焊笔

楼主(2019-03-15):
之前在马云家入了一个点焊机,是固定式的,如果点焊多组锂电就有点不太好用了,所以想改成手持点焊笔和脚踏开关操作的。但对自己的方案不太有信心,请教下坛子里的大神。
目前自己的思路是:
1、微动开关接主板那里分线出来把踏板开关接上去。

2、手持焊笔不知道怎么改才好

目前是三个思路,一是直接把铜棒那里取掉,直接接上点焊笔

二是直接在外面接上点焊笔

三是打两个孔,重新接两个接口出来

怎样做比较好呢?或者有没有更好的建议,感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柄怎么接的呢?我倒是没遇到过使用中空开跳闸的情况。

我的点煹机是这样加装点焊笔的。

网友B:
        感觉电焊笔第一种方案比较好,不用怎么改动,一是把焊笔端子夹到缝隙里,但不知道夹的紧不,二是那个螺丝加铜垫片直接把焊笔端子夹在头上,这样感觉可靠一些。           脚踏开关直接从微动插头并线出来,最好在面板上找个位置装个插座,比较美观。

网友:
很不错的方案啊

网友A:
我是直接把那个点焊座后面那个微动开关引出两根线,通过外接航空插头接到脚踏开关上。这样子再也没有出现过在焊接时家里总空开跳闸的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直接把那个点焊座后面那个微动开关引出两根线,通过外接航空插头接到脚踏开关上。这样子再也没有出现过 ...

手柄怎么接的呢?我倒是没遇到过使用中空开跳闸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电焊笔第一种方案比较好,不用怎么改动,一是把焊笔端子夹到缝隙里,但不知道夹的紧不,二是那 ...

意思是直接把焊笔接到外面的铜棒上比较好吗?

网友C:
脚踏开关控制是可以的。在面板打孔安装两个插孔方案更好。

网友D:
直接用第一种方案连接焊笔,在第3种方案开孔把焊笔伸出外壳,既能用焊笔也能用焊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直接把焊笔接到外面的铜棒上比较好吗?

      个人觉得接铜棒上比较合适,可用又不影响外观,如果面板开孔加焊笔插座的话,看着好像也没什么空间。

网友E:
焊笔直接接在外露的铜柱上就行,脚踏开关可以细线穿出或打孔接插座并在微动开关接线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脚踏开关控制是可以的。在面板打孔安装两个插孔方案更好。

面板打孔工程量有点高,铁壳子不知道从何下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第一种方案连接焊笔,在第3种方案开孔把焊笔伸出外壳,既能用焊笔也能用焊针 ...

铁壳子打孔有点困难啊。。。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焊笔直接接在外露的铜柱上就行,脚踏开关可以细线穿出或打孔接插座并在微动开关接线上就行了 ...

外壳后面预留了一个小孔用来穿踏板开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铁壳子打孔有点困难啊。。。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还想简单就  把焊笔的铜鼻子装在你焊机焊针的2个内六角螺丝那(焊针内六角套上焊笔铜鼻子再装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点煹机是这样加装点焊笔的。

为什么不直接把铜鼻接在内六角螺丝那里啊?还多出了一个东西,我这机器没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直接把铜鼻接在内六角螺丝那里啊?还多出了一个东西,我这机器没有啊 ...

把焊鼻直接接在那两根焊接杆那儿会造成接触面积过小,接触不可靠的缺点。而把焊鼻接在原来用来夹持点焊针的位置,主要是利用那两块开槽铜板的接触面积大,接触更可靠的优点。而且就算以后不用焊笔,恢复原状也很容易啊。

网友F:
如果想要点焊效果好,最好是和机内变压器出线的铜鼻子压在一起,外壳上打两个孔穿出来焊笔线,这样还不影响原来的焊针,脚踏开关与原来的微动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想要点焊效果好,最好是和机内变压器出线的铜鼻子压在一起,外壳上打两个孔穿出来焊笔线,这样还不影响 ...

谢谢指点,就是外壳开孔对我来说有点难度

网友:
给你两个建议:
使用第三种方案,需要开两个铜鼻子大孔和一个脚踏开关的小孔。买一对电焊机用的快插铜鼻子,在机箱内部,一头并接到原来的变压器输出铜条上,另一端固定在铜鼻子母座,母座固定在机箱面板上;

焊笔买如下这种的带快插头的

如果条件允许,焊笔买这种一体式的,比上图中手持分体式焊笔好N倍。另外,这个焊笔集成了微动开关,脚踏开关就不用买了。

顺便帮你分析一下
最不好用的点焊机,就是下图这种,2只手一只脚一起忙活,如果电池固定在不理想,可以想象一下焊接时手忙脚乱情景

也不算太好用的点焊机,如下图,就是你现在这种情况,有时需要焊接的电池组比较大,焊针够不到

比较好用的点焊机,如下两个图所示,第一个图,是大嘴巴输出,大梁够长,所以焊接电池组还是可以的(实际上这个桔色焊头,可以取下来,它是个一体式压力触控焊笔)

我个人DIY的点焊机,一开始就是使用的你要改的这种带踏板的分体式焊笔,用了一段时间后,果断放弃,换成一体式压力焊笔,比原来好用10倍,如下图!

实际上,你现在的点焊机,点焊头千万别拆,这个其实焊接很少电芯的时候,很好用。
如果要改进,目的是延长焊针伸出长度,那么一定要重新开孔,安装快拆插头,然后咬牙买一体式压力触控焊笔,才是完美解决方案。那个压力你一体式焊笔,如果自己有能力,可以自己DIY!
如下图,双输出,既可以碰焊,也可以手持焊接,手持焊接是压力触控一体式焊笔(无脚踏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