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解威刚固态硬盘 ADATA SP600

楼主(2019-03-15):
今天拆解一个威刚的128G的固态,JMF670H主控,带缓存。我对固态芯片型号不懂,诸位坛友多多发表意见,组我增长见识

网友A:
我现在用的就是威刚的60G固态,用着还行,开机11秒妥妥的,主要是带系统和D盘。其他文件还是弄个320的机械盘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的就是威刚的60G固态,用着还行,开机11秒妥妥的,主要是带系统和D盘。其他文件还是弄个320的机械 ...

11秒是开机助手显示的,还是按开机键开始算

网友:
不错了,带缓存。
开机助手显示的明显逗你玩,按开机键开始数更实际些。

我开机助力显示5秒,开机键开始计时差不多10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秒是开机助手显示的,还是按开机键开始算

开机软件显示的!
一瓶用360安全卫士的话,显示比腾讯的电脑管家少那么3秒左右,360作弊!

网友:
mlc白片吧,反正威刚的ssd每一个批次都不一样,正片,白片,黑片混用,看个人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的就是威刚的60G固态,用着还行,开机11秒妥妥的,主要是带系统和D盘。其他文件还是弄个320的机械 ...

我原来开机7秒,后来win10不断升级11秒了。但是开机速度感觉没有什么变化

网友:
那些全家桶都是逗你玩呢~

网友:
从来不用大数字。太坑爹了。安装部分工控软件,它偷偷的禁用一些服务,导致明明看着软件正常,然后软件功能缺失。

网友(2020-02-28):
工程模式短接J1?

网友(2022-06-17):
支持一下,同款SSD,这么多年了,mlc还是比较耐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的就是威刚的60G固态,用着还行,开机11秒妥妥的,主要是带系统和D盘。其他文件还是弄个320的机械 ...

我也是这么用的

网友:
还是不错的SSD哦

网友(2022-08-25):
智微的主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