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的这个什么错误?Shallow Erase Check Fail

楼主(2019-03-15):
如题,看图!几个工具都这样。

网友A:
二次封装的黑片b0kb,看这个id总觉得是没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次封装的黑片b0kb,看这个id总觉得是没焊好

也就是虚焊?

网友:
换Q0914版本

楼主:
大神流弊!!可是奇怪的是,我之前也有用过这个版本的工具开过 但没开成,现在又可以了。。

楼主:
大神,这有个46xt的,这除了换颗粒还能救吗?

网友(2019-12-28):
楼主开卡成功了吗,我的主控和flash和你这个一样,贴片也是3片的,我都没开成功,高了两天都试了2258XT的很多软件都没成功。

网友(2020-05-25):
➕1,我也是一样,用9xxxb可以量产成功,但是不能装系统,只能装在移动硬盘里面使用,电脑不识别这个

网友B:
3颗粒的BOK颗粒用Q0914B开卡最好 如果开48G模式不过的话就开LO6B 也就是32G模式  降低容量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颗粒的BOK颗粒用Q0914B开卡最好 如果开48G模式不过的话就开LO6B 也就是32G模式  降低容量开 ...

我的开卡成功了,但是只能放到硬盘硬盘盒上面才能读到,插到电脑上面不识别,是不是颗粒彻底不行了,保修回来的联想固态,全新的,第一次做了系统,重启后就找不到硬盘,量产后移动硬盘可以识别但是,电脑没反应,

网友(2020-11-10):
大神流弊,我也好了

网友(2021-11-15):
引用 网友C:
我的开卡成功了,但是只能放到硬盘硬盘盒上面才能读到,插到电脑上面不识别,是不是颗粒彻底不行了,保修 ...

跟您一样插电脑上不识别,但是硬盘盒没问题,不知道咋情况

网友D(2022-04-05):
我用用这版本开卡成功

开卡成功

开卡成功

网友E(2022-09-28):
引用 网友D:
我用用这版本开卡成功

谢谢,按照你的参数,菜鸟第一次弄,成功了,杂牌卡,三颗粒的黑片,希望能帮助后人。

网友:
联想的垃圾救活了

网友(2022-12-09):
引用 网友E:
谢谢,按照你的参数,菜鸟第一次弄,成功了,杂牌卡,三颗粒的黑片,希望能帮助后人。 ...

不行,用三天,就又掉盘了,再次开卡,又是没多久,就又掉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