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收一个MT7261路由器

楼主(2019-03-15):
全千兆lan,2.4G带pa lna。5G有无都可。带USB口。最好信号跟k2p相当。在网上查了半天,要不比k2p贵得多,要不信号没k2p好。难道只能硬改k2p?

网友:
这价位带功放的不多

网友A:
新路由3D2 网上评价不错,我买了还没到,符合楼主需要,到了补充使用体验

网友:
我买的新3 ,本地70买的全套,自己改了散热,清理漏油,目前刷的高格固件,信号的确渣的一比,但是胜在便宜,全千兆,还将就吧,k2p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路由3D2 网上评价不错,我买了还没到,符合楼主需要,到了补充使用体验  ...

新3 信号很渣。好像2.4G没功放,5G有功放

网友:
我知道7621,但不知道哪种路由使用7261:titter:

网友:
新3同价位在M7621中最超值。其它的比它稍贵,比K2p便宜。都不推荐。。

网友:
用过信号最好的就是K2p

网友:
旧版腾达AC9勉强和k2P打个平手。

网友:
极路由B70 我在用 信号感觉还可以

网友:
要无线赶上k2p还比k2p便宜带usb好像没有吧

网友:
newifi3 D2
关闭2.4d 只开5g 刷了高格当主路由带机用。

够用就行

网友:
极路由b70或极4,刷机玩得改spi。k2p,无usb。新三,漏油加无线差。友华,无线差,价格暴涨。现在最适合玩的就是矿难歌华链。

网友B:
K2P刷官改在用,稳定就行,缺点就是手机客户端登陆经常慢的要死。

估计是客户端访问官网异常,卡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K2P刷官改在用,稳定就行,缺点就是手机客户端登陆经常慢的要死。

估计是客户端访问官网异常,卡住了。 ...

刷老毛固件稳定,官改不稳定,丢包

网友C:
4万块的B70目前在用,正常情况下有线带2台机顶盒,无线带6台左右手机或平板(同时在线可能也就3台左右),两个USB口,一个挂了个600多块的翻车迅H1每天挖点空气币欺骗下自己这是在慢慢回本,另一个口给一个360的摄像头供电,用来远程监视家里的小孩放学后是第一时间做作业还是抱着平板打农药,其它的后台服务,开了个KMS偶尔给笔电的OFFICE激下活,一个ARIA2神二八经的有时可用有时不可用的偶尔邀请几个小姐姐去H1里住几天,一个局域网共享组件便于看小姐姐,一个时灵时不灵的极简将就着用用。
十八线农村的自建二层小楼,B70在二楼,一楼一个极卫星扩展信号(1000块的投资,好在这个回本了),对于我们这种只看看电视刷刷剧打打农药的来说,完全够用,所以投了17万换回来的一堆K2(大部分送给亲朋用了,自己就留了一白一蓝两台当纪念)、K2P(自己加USB加坏了一台后不敢再折腾了,送人两台后现在应该是还有三四台在吃灰)、K3(两台)、K3C(好在苏宁厚道,还可以退货,让我全退了少损失了一点)、R1(看到这个已经沦为智障的玩意就来气,大部分的钱都在亏在这个东西上了)、H1、T1、N1、血压计(昨天晚上量了一下,发现近段又升高了)、体脂称……统统在吃灰。
信号这块,和K2P相比基本上不错上下(稳不稳什么的没详细测过),发热这块,感觉比K2P要低(相对火炉版来说,因为我送人就是火炉版的,据反馈比以烧起家的某米还发烧,7621的也就才上市时撸回来新鲜了一两天后就直接改死了,再后来撸的基本上是激活完码就吃灰),毕竟这玩意里面的散热板做的跟K3有一拼,加之厚度什么的也比K2P要厚,至少稳定性,反正我感觉是稳如死狗吧,墙角一扔除了隔一两个月擦下灰,再拿风机吹一下,基本上没有怎么折腾过他(还是原版官方固件,当时为了尝尝酸酸R是啥味,所以申请了开发者权限,尝试之后发现对我没啥卵用)。

对了,差点忘了,这机器的电源分两种,一种类似K3那样的四方折叠头的,虽然颜值高,但这个质量不怎么滴,入手了三台(平安下车两台),其中有一台就是这种电源,也是我目前用的这台,刚好一年多的保修期刚过,电源就挂了(这种插头出问题的不只我一人,群里至少有三四个,不过他们幸运一点,基本上都是保修期内,和客服反馈后直接免费补寄了一个不能折叠的,以至于那段时间群里有人借机撸羊毛,导致后期客服要求把老电源砸毁才寄新的,我知道这个时已开始让砸旧换新了,舍不得砸结果错过了换新,等出问题想换时,又过了保修),所以现在这机器用的是翻车迅N1的电源,至于另一种不能折叠插头的那种,据说还算比较坚强。

好吧,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用B70,主要还是他让我翻的钱少一些,不像翻车迅的全家桶,让我用时就窝火,量个血压都比友商的数值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4万块的B70目前在用,正常情况下有线带2台机顶盒,无线带6台左右手机或平板(同时在线可能也就3台左右), ...

我的b70,80收的目前做一个ap,看了你的瞬间感觉这是暴殄天物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3 信号很渣。好像2.4G没功放,5G有功放

我在用新三  都有功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