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太阳能热水器 进水口漏水问题 及换管子那个好

楼主(2019-03-15):
用了7-8年左右的四季沐歌太阳能,现在 进水口漏水  不知道怎么更换胶圈,还有管子也老化了,换哪种好呢?原来的用的公元热水管做出水,进水是太阳能自带的包着海绵的管子,现在包着海绵的管已经老化几处漏水,有5米长在外面。公元的热水管只是外表看起来老化了,也不敢去踩,天天日晒雨淋,有10米长在外面。

在淘宝找了卖家,卖家说这个用22的胶圈。主要是没有详细的视频拆卸教程,估计只能自己研究慢慢搞了。大家说说换什么管子好呢?主要是要耐晒,耐高温,在湖南,低温一般都没有-10度,热天有点热,都是在外面暴晒。

楼主:
百度了一下,貌似南方用铝塑管比较好,不用考虑低温

网友A:
淘宝搜索太阳能加长尖嘴钳,有图参考。管子就用铝塑管可以了。

网友:
要用尖嘴钳,把塑料锹了,在抠保温层,就能拆出卡环   就能拆出漏水管,换两胶圈卡回卡环就不会漏了。我换个热水出水头

楼主:
谢谢大家,买了18cm的尖嘴钳,15米铝朔管带保温,和20mm的密封圈,过几天自己动手搞

楼主:
已经换好了,带卡扣的出水麻烦点,要取出一根真空管用铁丝勾出出水管,先安装新的密封圈在吧出水管放进密封圈。里面的卡扣的坏了,没有用卡扣了,也挺好的。不漏水了。

网友(2019-04-23):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索太阳能加长尖嘴钳,有图参考。管子就用铝塑管可以了。

看到这方面的知识点,大脑里先过一遍,留点印象,下次说不定会用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