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轻型电锤问题,知道的告知下,谢谢

楼主(2019-03-15):
20轻型电锤换挡旋钮里的钢珠掉了,不装会有什么影响吗,那个钢珠是多大尺寸的。普通20电锤,配件能通用的那种。

网友A:
没啥影响,就是手感差一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影响,就是手感差一点而已

是换挡的手感吗,现在的确没发现什么不正常的,只是换挡的时候要转到头的时候才有感觉,反过来只要松一点点就感觉全松了

网友B:
        建议楼主还是修一下吧,珠子一是手感,主要感觉是用来定位的,免得电锤使用时振动,旋钮跑位,万一打了齿呢?

楼主:
不知道钢珠是什么尺寸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还是修一下吧,珠子一是手感,主要感觉是用来定位的,免得电锤使用时振动,旋钮跑位,万一 ...

正解,我的马刀锯就是因为钢珠没装,在在抬刀和平锯档来回跑,最后把铝壳磨损很严重,不能使用平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钢珠是什么尺寸的啊

这个不用很精确的比那个洞小一点的就可以了

网友:
淘宝上面应该有卖,和旋钮一起买嘛

网友(2019-05-28):
钢珠和自行车轴碗里面的差不多,拆开电锤看一下就知道了。除非个别的牌子电锤的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