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自己选的车,跪着也要修下去(继续,跟空调漏雪种死磕)

楼主(2019-03-15):
时间一长,各种胶圈就开始溃不成军了,这不雪种又漏光光咯?!

换了蒸发器的胶套,测试好了,质量效果还有待观察
手套箱的横杆直接切掉,方便撸很多,到时候用铁片上螺丝上回去

冲一瓶冷媒,运行一下,慢慢放掉(冲管道,排空气)

再加两瓶进去,观察效果(天气20度,怠速低压2kg)出风口6度左右。暂时就这样吧

补充内容 (2019-3-27 22:46):
最新发现 冷凝器接头也漏~~~啊啊啊啊 老子要发疯了

非蠢即坏!!!!非蠢即坏!!!非蠢即坏!!非蠢即坏!

网友:
目测处理的还可以。

网友A:
多少年的车,不是应该不动管道很少说密封圈漏的啊,而且出风口6度这么厉害!我花冠当时测试过出风口是11度,当时是不明白为什么突然没了制冷,第二天去4s检测,又好了,一直到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年的车,不是应该不动管道很少说密封圈漏的啊,而且出风口6度这么厉害!我花冠当时测试过出风口是11度 ...

质量问题,密封圈老化的

网友B:
我的也是冷媒泄露啊,只不过泄露很慢,加一次可以管一个夏天,检查的话太麻烦啊,要拆好多地方,就这么将就用,车子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冷媒泄露啊,只不过泄露很慢,加一次可以管一个夏天,检查的话太麻烦啊,要拆好多地方,就这么将就 ...

能用一个夏天不错了啊,我不管的话加一次只能一个星期就漏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多少年的车,不是应该不动管道很少说密封圈漏的啊,而且出风口6度这么厉害!我花冠当时测试过出风口是11度 ...

你的车估计是变排量压缩机,检查下压缩机上的电磁阀,实在不行就换个电磁阀。我的老速腾也出过这样的问题,当时修理厂建议更换压缩机,回来我自己换的阀,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冷媒泄露啊,只不过泄露很慢,加一次可以管一个夏天,检查的话太麻烦啊,要拆好多地方,就这么将就 ...

加一次一个夏天漏,建议加个对应冷媒的荧光剂进去,方便如果真的要修的时候可以直接知道哪里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车估计是变排量压缩机,检查下压缩机上的电磁阀,实在不行就换个电磁阀。我的老速腾也出过这样的问题 ...

十二年的车龄,现在没问题就不敢动他,有时候动了这个位置其他的也有影响到就麻烦了,目标也是十五年如果嫌太烦了或者环保政策就换车,卖或者现在买新也不舍得,比较旧车比现在新车好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一次一个夏天漏,建议加个对应冷媒的荧光剂进去,方便如果真的要修的时候可以直接知道哪里漏 ...

加了,自己能看的地方都看了,没有荧光,我估计在驾驶台的蒸发器里或者在前面的换热器里,这两个地方都要拆好多东西,一来车子比较老,拆了后怕引起其它问题,二来拆这些地方要2000,太贵,不值得折腾,还不如每年加氟一次

网友D:
我以前有一个破车,到报废空调都不漏,没出事故的车,原车胶圈不会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有一个破车,到报废空调都不漏,没出事故的车,原车胶圈不会漏的!

破车还看我这台......
发现新漏点,我了个去,冷凝器的两个接头都一并沦陷

楼主:
换了冷凝器胶圈,加雪种,加冷冻油,稍感放心,撤退压力表……~我了个去!!低压管气门芯口在吹泡泡!!再糊点冷冻油进去看看更明显了...:♂@/;:@/  不能说脏话……

网友:
漏得可真快,按理胶圈不怎么会坏。丰田卡罗拉10年车龄  空调杠杠的,,出风口冻人。这些年也没补过制冷剂

楼主:
再换了一下气门芯,我去,几乎喷我一面冷冻油!换好了又灌进去两瓶冷媒,小半瓶排空气,里面大概刚好1.5瓶左右冷媒。
大概这个夏天可以安然度过了,行驶起来大风8度,中等风3度,最小风..2度

都快把我弄成空调专修师傅的水准了

网友E:
我的是怠速空调效果不好
跑起来了就还行
是不是也是漏了的缘故?

楼主(2019-04-15):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怠速空调效果不好
跑起来了就还行
是不是也是漏了的缘故?

考虑是漏了点的关系,,先冲洗一下冷凝器,接表看看,如果不够就加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虑是漏了点的关系,,先冲洗一下冷凝器,接表看看,如果不够就加点

我估计也是  去年就这样  今年还这样

网友(2020-05-06):
福睿斯自动空调,4年车,去年夏天开了制冷正常,今年五一节准备开空调,压缩机离合器不吸合,检查了所有相关的保险和继电器,都正常。
高压端和低压端按压气门芯,都有气体排出,但是没有液化,是不是缺雪种,雪种压力不够导致压缩机不工作啊?
管线接头没发现油渍,如果有漏点,应该是在蒸发箱或冷凝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