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一个808g 的西数硬盘

楼主(2019-03-15):
拆解一个808g 的西数硬盘,用了几年了,速度有点慢。

网友A:
速度慢只要还能用就行了, 你这一拆上面的盖子这硬盘就报废了

网友B:
现在是看到绿盘 一律不用

网友C:
808.8G的容量,这个数字真特么吉利

网友:
          808.8G,这是怎么来的!?不会是为中国对数字的寓意定制的吧,应该888.8很到位

网友D:
单碟500G的盘片,由于缺陷较多,降低记录密谋,变成了800多G的产品,1T盘的降容来的。

网友E:
用砂纸把镜面打磨下,再喷些WD40,速度和容量会恢复正常。。。。

网友F:
有808.8G这个容量的硬盘卖?

网友:
还是当镜子用吧

网友:
我也有个500g的绿盘,现在存资料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砂纸把镜面打磨下,再喷些WD40,速度和容量会恢复正常。。。。

真是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砂纸把镜面打磨下,再喷些WD40,速度和容量会恢复正常。。。。

拆开清了灰,除了锈,果然不出我之所料,直接不认盘了。

网友:
西数蓝盘质量还可以,我七八年了都没问题,就是速度有点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碟500G的盘片,由于缺陷较多,降低记录密谋,变成了800多G的产品,1T盘的降容来的。 ...

双碟的啊,明显是单碟250G降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808.8G的容量,这个数字真特么吉利

其实呢,这个盘相当不吉利。全是下脚料拼凑的,当时故障率最高的一款。

网友(2020-07-08):
这是硬盘不想要了吧?  还开盖了,里面是无尘环境一拆就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看到绿盘 一律不用

所以现在西数索性取消了绿盘
原先绿盘都改贴蓝标出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慢只要还能用就行了, 你这一拆上面的盖子这硬盘就报废了

主要是原先的盘有坏道了,拆开换了两张1t的盘片,当两t 的用吧。

网友(2020-09-01):
引用 网友F:
有808.8G这个容量的硬盘卖?

2019年,西部数据针对中国大陆地区推出了一款拥有特殊容量808.8GB的硬盘,型号为:WD8088A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