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汉王N618电纸书向下键无效按键没坏如何弄?

楼主(2019-03-15):
淘了个二手汉王N618电纸书,但是向下键有问题,按了无效,拆开看了看,用万用表测按键锅仔片及按键没都正常,不知是何缘故,恢复出厂设置也试过,也是向下键无效,望高人解答。。

网友:
拆下锅仔片用酒精清洁一下吧,也可以拆下后用镊子短接按键试试
不然就要查线路板是不是有断线的地方了

楼主:
可能是系统的问题吧,开用镊子短路电路板,和用万用表导通档测锅仔片都正常,怀疑是系统的问题吧?

网友:
先查查线路板是不是有断线的地方,有没有虚焊或开路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