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惠普笔记本软件检测出电池4节中有一个是电压为0

楼主(2019-03-15):
是不是说有一组电池挂了。

更换方法是否是电池测量出那一组是零电压飞线并接一节满电电池然后更换原损坏电池在拆除飞线电池,最后复原外壳。

软件是HP Support Assistant

网友A:
不是,很大可能是芯片支持4路电压采集,但是笔记本一般都只有3串电芯。多的一路采集一般都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大可能是芯片支持4路电压采集,但是笔记本一般都只有3串电芯。多的一路采集一般都短接。 ...

查了资料好像是这个情况

网友:
你这应该是6芯电池,3串2并,软件最高支持4芯电池,所以会有一个电池显示电压为0
电池换芯,不能只换一个,得整组都换,这样才均衡
可以参见我换芯的过程: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02199

网友:
设计电压11100mV=11.1V=3*3.7V,本来就是3串,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