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建伍老音响声音变小

楼主(2019-03-15):
用了25年的建伍音响突然声音变小了,有时会突然黑屏或花屏,有老师说是按键微动开关坏了要全换了,想了解一下还有否其他可能?

楼主:
清理机箱时清出这个残伴,但没找到长这样的零件,可能是掉下去的,不知是否因此造成的短路故障,有了解的老师告知一下啊

楼主:
在面板的板子里看到有几个焊点有点发黑,不知是否烧掉了,反面那个零件是啥?不知是否与故障有关,叩谢各位老师。

网友A:
现在还用组合音响的都是有情怀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用组合音响的都是有情怀的人~

结婚时的老物件,实在不舍得扔,呵呵

楼主:
老式的微动开关太厚,配不到同规格的,大师们支支招啊,老的微动开关能否修复啊

网友:
那焊点是手工焊的,发黑的是松香,修过的吧?
微动开关年数长了,触点氧化,可以灌一点WD40进去,反复按,再用棉球吸干,做多次,90%能恢复正常
我的一个老天龙CD,面板上二三十个按钮失灵,用这个方法后全部恢复正常,已经用了好几年了

楼主:
找不到同规格的微动开关,就只好在AUX键下拆了一个,装到了总开关的位置,一切准备就绪开始通电,屏幕上正常显示0:00,再启动电源键,马上就显示花屏,连一会也没唱起来。随后的任何一次接电,屏幕上永远只有两行花屏,难道要彻底报废了吗,唉。。。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式的微动开关太厚,配不到同规格的,大师们支支招啊,老的微动开关能否修复啊 ...

微动有各种键杆高度的,可以选配到合适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不到同规格的微动开关,就只好在AUX键下拆了一个,装到了总开关的位置,一切准备就绪开始通电,屏幕上正 ...

花屏可能屏幕组件的电解老化了,都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屏可能屏幕组件的电解老化了,都换掉。

花屏是指屏幕上出现不规则条带状图案,之前接上电源会显示0:00闪烁,但拆了AUX的微动开关到总开关处后,现在一插电就是乱码,不知是不是跟Aux的微动开关空着有关?我想用Wd40洗洗再裝回去

网友C:
先测量各路的电压吧,那个焊点黑的是换过7805的

网友D:
其实wd40喷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测量各路的电压吧,那个焊点黑的是换过7805的

原来只会做些简单的拆机清洁,以后要升级到线路了,呵呵。刚去进了万用表,请教下微动开关是否正常怎么测啊?线路电压应该是多少?

楼主:
请教大师们,应该是这种wd4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wd40喷一下就可以了

谢谢啊,就是上面这种清洗液吧

网友:
这种显示屏不会缺笔划 显示屏老化是暗不显示,有显示屏是好的 供电也正常检查其它部位

网友:
那是焊接的痕迹

网友:
多半电解电容失容

网友:
你圈出来的图片正对着的电容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