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泰圣HYTAIS TS-202+数字钳形表全网首拆简评改9999(能改9999廉价表系列之四)

楼主(2019-03-16):
前言:这是《能改9999廉价表系列》第四篇文章,本打算继续与前三篇文章一样选择普通数字万用表来完成。恰好之前曾看到有坛友发了一个廉价钳形表的拆机试用贴,那个钳表虽然便宜但总感觉并不是十分理想(追求性价比不代表只图廉价而不顾其他)。其实我也一直想买个易于携带的钳形表以弥补普通万用表的不足(开始时打算选择一款功能更强的可以测量直流电流的钳表,后来发现交直流钳表的价格大大高于交流钳表才放弃,已经超过承受范围,无奈最后还是选择了交流钳表),加上经常上瘾一样着迷于某项事情就无法自拔,哪怕耗费大量资财也是乐此不疲,于是就买买买,另外也正好换一个口味避免审美疲劳,于是诞生了此帖。。。按说此文章应该发到“仪表谈谈”板块,但考虑到与之前文章的衔接,思虑再三还是发到了“拆机乐园”(最后还是被移到了“仪表谈谈”)。
不知为何,近一段时间迷上了数字万用表改9999量程显示并增加功能(从某角度来说这种改造其实就相当于电脑CPU超频,把保留的潜能释放出来就可以不花钱或花很少的钱以提高万用表的档次),经过检索学习论坛的相关文章(同时也羡慕坛友的成功修改)并恶补相关知识,再综合其他有关资料大致了总结了下数字万用表改9999量程显示并增加功能至少需要满足的几个要求:

1、主芯片是宏康HY12P66、梦科DTM0660和 DM1106等单片机主控或其他兼容型号的主控,因为只有这些型号的芯片资料数据是公开的,才具备修改前提。
2、必须具备外置存储器,没有外置存储器就没有办法修改设定。
3、自动量程且功能齐全,除了必有的电压电流电阻外电容频率也缺一不可,因为这两个档位自行增添时需要对电路进行改造,无法做到无损DIY会影响未来的保修。而温度档可有可无,毕竟用处不大且可以很方便的添加而不需要改动什么电路。
4、LCD显示屏具备修改的基础,也就是可以完整4位显示8888,若只能显示1999或3999则无法进行改造。

虽然坛友成功修改案例的已知型号不少,但大多数的价格都不算太便宜,且仅仅局限于几个所谓“名牌”里,选择余地太小加上又不想要那些先天不足的阉割货。为了找到价格便宜功能齐全性价比比较好的,而且可以改9999量程的自动量程万用表(不考虑手动量程表,这类表价格虽然也不贵,但厂家为了拉开产品的市场定位,普遍在功能和做工上大幅缩水,实在不值得选购。另外自从用上了自动量程以后,习惯早已成自然,再也不想回去用手动量程了。具体到钳表,钳表音体积有限,拨盘档位普遍较少,显然只有自动量程才能满足需要),煞费苦心找寻了好久。市面上万用表型号是很多,可绝大多数型号因为缺乏相应资料(不公开所用芯片型号,又缺乏拆机资料)而不敢随意下手。之前也曾因此跟风买了一个优仪高UA9233E,虽然价格确实便宜(只花了43元),功能也挺多(电容频率温度都有),而且LCD屏幕还可以4位9999显示,但它最大的问题是使用的杭州晶华的SD7501(软封为SD7890)这种廉价方案,且没有外置存储器,完全不具备任何修改的可能,再加上存在一些其他的缺点,感觉比较鸡肋,详见我发在旧站的贴:所谓性价比极品万用表~优仪高UA9233E自动挡万用表深度拆解分析

经历此次失败后,继续查找资料、咨询厂家、联系客服,经过反复筛选,最后选出了几个型号,分别购买了这几个型号的产品,回来都一一进行了拆解和实验,之一请参见:价廉物也美?——南京天宇T21D数字万用表全网首拆并简评(能改9999廉价表系列之一) ,之二请参见:芯优频响好?——福仪FY76数字万用表全网首拆改9999加温度(能改9999廉价表系列之二),之三请参见:华博HABOTEST HT113C数字万用表全网首拆简评改9999加温度(能改9999廉价表系列之三),此贴虽为钳形表就算第四帖吧(未来可能还有后续,敬请期待)。

温馨提示:因本人仅是业余爱好者,既非专业人士,更非商家,也没见过啥世面,见识浅薄,发帖纯属私人观感,所有测试结果与主观评论以及其他内容均仅供参考!又因条件有限、能力一般,加上发帖仓促,本文难免存在错误和不足,也请各位看官手下留情且慢拍砖,多多包涵并随时指正。如有不妥请各位坛友多担待!
另外,本帖所有内容仅是个人使用体验的表达,并非购物推荐,本人也不会提供购物链接,也请各位不要随意点击他人发的链接,请不要盲目跟风!购买要谨慎,风险需自担!!!!!!!!!!!

——有感于某些坛友的发言

能改9999廉价表系列之四——HYTAIS TS-202+,因家贫无矿,囊中羞涩只得择廉价于某多多自费购入(最近某多多平台发的红包优惠券很多,大多数东西本比某宝便宜,若再领取使用红包优惠券后价格将比较令人满意。)。俗话说:嘴上空话连篇,不如亲自实践。为了能详细了解它的实际情况以及内部做工,就将它彻底拆解以便能一探究竟。

先奉上HYTAIS官方网站上的详细参数,先有个大致了解:

下边按照惯例依次奉上开箱拆机、简单测试、拆解分析、9999改造等四部分,所有内容均为本人独立完成,独发于数码之家论坛。作为全网首拆之贴,所有内容都是从来别人没发过的哦!(本文包含高清图片约130张,大图杀猫,流量党请谨慎阅读)。

第一部分:开箱及拆机

中性包装盒的正面和背面以及侧面,包装盒质地比较结实,彩色印刷也还算精美,至于配色字体图案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在此不做评价。

盒子上的型号标注,看样子是此一系列产品的通用包装盒。

包装盒内部情况,可以看到盒内无他物,直接用自带表包作为缓冲材料。

打开表包就看到的钳表本体以及所有附件和说明书上标注的附件列表

说明书关于产品特点的描述以及保修卡所标示的保修条款

钳表与数码之家名片的大小对照,可以看出它的个头确实比较小巧,厚度也比较理想。

前部钳头与数码之家名片的大小对照。

钳头本身尺寸以及开口大小的对照,实测钳头最大开口尺寸和最大可卡尺寸均为25mm左右,满足一般需要应该绰绰有余。

附带的表笔带有保护套,质地也还比较柔软,做工中规中矩,与先前购买的福仪FY76、华博HT113C的大体相当。

测温探头,与之前购买的天宇T21D的相似,看样子都是比较廉价的货色。

打开电池仓盖板,就看到自带的两节7号电池出厂时就已经安装好了,是不知名品牌的LR03规格碱性电池。毋庸置疑,仅仅使用2节7号电池供电比普通9V叠层电池方便多了。

电池盖固定螺母是铜螺母

电池仓旁边有两个预留的调整孔,一个是未调电阻(具体作用未知,估计是供交流电流档的微调校准使用),一个是跳线(经验证是校准跳线)。

拆下电池的电池仓

两根表笔不含保护盖时的重量,62g。

已安装好电前的钳表本体重183g。

安装好电池的万用表本体(包含护套)并加上表笔的总重,245g,比福仪FY76加表笔的204g稍大一些,但小于华博HT113C的294g。

安装好电池的万用表本体(包含护套)并加上表笔和表包的总重,也就是实际旅行重量,297g,对钳表来说还算比较轻便。

接下楼

楼主:
接上楼

第二部分 简单测试

1、屏幕效果以及可视角度

开机瞬间抓拍到的LCD屏幕可以显示的全部显示内容,可以看到屏幕是全4位显示的,为下一步改9999带来可能。

LCD显示屏斜下方日常使用的角度下可视角度不错,字体清晰美观,就是因体积限制字体偏小。

LCD显示屏屏幕斜上方可视角度相对较差,与先前测量的福仪FY76和华博HT113C相当,比南京天宇T21D好一些。

LCD显示屏屏幕左右两侧可视角度还可以。

LCD屏幕没有背光比较遗憾,限制了使用范围,带来很多不变。其实背光增加成本很少,不知厂家为何不增加背光设计?

2、耗电情况,均为默认使用2节7号电池3V供电下测试的结果:

最常用的电流档、电压档和电阻档待机时电流均为1.7mA左右,因功耗很小不用担心2节7号电池的使用寿命,不会像某些表存在数十mA的耗电而产生的电池工作时间短的问题。

通断档待机时电流,约2.0mA

通断档短接表笔蜂鸣器长鸣时电流,约20.1mA

频率档待机时电流,约1.1mA

温度档待机时电流,约1.4mA

电容档待机时电流,约1.2mA

二极管档待机时电流,约1.5mA

NCV档指示灯闪烁和蜂鸣器蜂鸣时电流,约12.3mA

3、内阻以及开路电压电流

电压档内阻约11MΩ,众所周知理论上电压档内阻越大越好,一般数字万用表的电压档内阻都在10MΩ以上,换个角度来说数字万用表的电压档内阻不应小于10MΩ。

频率档内阻约10MΩ。

通断档的开路电压约1V

通断档和电阻档的短路电流均约0.4mA

二极管档的开路电压约3.3V,点亮各种LED没有压力。

二极管档的短路电流均约1.8mA

电阻档的开路电压实测约0.5V

4、测量速度

电阻档短接表笔后正常显示读数(小阻值电阻自动切换量程)所需时间约2s左右。之前常见的富晶FS9721或其他类似方案(比如UT136B+系列)的电阻档从最高量程自动切换到最低量程所需时间要好很多(1s之内,简直是眨眼之间),速度很理想。而这种单片机架构的电阻档在自动量程时,从默认的最高量程自动切换到最低量程普遍需要这么长时间,无论什么品牌皆如此,实乃先天不足,堪称败笔。

电容档测量1500μF电容正常读数所需时间约7秒,虽然可以测量大到100mF的电容,但大容量电容测量等待时间过长,这也是单片机方案的先天不足之一,无解。

5、测量精度

测试所用基准与环境温度,此次专门购买的一个廉价玩具级基准加上环境温度差异较大,以下测试结果均仅供参考:

2.5V基准测量结果

5V基准测量结果

7.5V基准测量结果

10V基准测量结果

测量MAX6341输出的4.096V基准电压时的测量结果(偶尔是4.099V读数)。

从上面电压基准测试结果来看,电压档精度明显小于标称值,还是不错,而其他如电阻、电容等因缺乏相应测试基准就不再一一测试了。其实这种单片机架构的万用表,分压电阻和取样电阻精度足够的前提下,只要厂家生产时认真校准过的精度都是相当不错的。而且基本是一次校准终身受益,不会像以前那种因使用时间增加电位器和可调电阻阻值改变而影响精度。当然,如果有更好的基准,完全可以自行二次校准(校准方法待续)。

6、频率档实测
因时不时义务帮坛友维修U盘和其他各种数码产品,经常需要测量晶振好坏,虽然有示波器但使用实在不便,所以一个可以方便测量频率的万用表就是最佳选择。那这个表的频率档怎么样呢,下边是频率档的实测情况。

一个有6MHz晶振的电路板,频率可以轻松读取。

既然6MHz没问题,那就换个更高一点的试试看,这是两个具备12MHz晶振的U盘主控板,选择测试点都是晶振的一脚。另一个12MHz晶振的U盘主控板,选择测试点同样是晶振的一脚。

两个U盘的12M晶振的频率都可以正常读取。

既然12MHz都没问题,那就换个更高一点的挑战下,这是一个具备25MHz晶振的读卡器主控板,选择测试点同样是晶振的一脚。

这个表的频率档标称只有10MHz,却可以正常获得25MHz晶振的频率读数,确实比较出乎意料。

有些单片机架构万用表的频率档不串联电容就无法读取任何含有直流成分非标准波形的频率,比如电脑主板上边的PWM供电电路就无法正常测量,测试如下:

测试点具有约300KHz的脉冲波形

此表基本可以正常读取,说明此表频率档可以适应这种含有大量直流成分的脉冲波形。

7、交流电流档实测
因为钳型表与普通万用表最大区别就是可以在不切断电路的状态下直接夹住电线去检测电线的电流,电流档是钳型表的重要重要功能,因没有电流基准就用一个普通万用表的交流电流档来实际对比测试下,同时与功率检测插座的电流读数相对照,大致了解下钳形表的电流测量效果(条件有限,结果仅供参考)。

1-10A级别电流下的结果

额定1000W的电热吹风高温档时的电流实测值,钳形表和数字表的结果很相似

额定1000W的电热吹风低温档时的电流实测值,钳形表和数字表的结果相差无几

0.1-1A级别电流下的结果

额定33W的电发夹加热时的电流实测值,钳形表和数字表的结果非常相似

0.01-0.1级别电流下的结果

USB充电器给手机充电时的电流实测值,钳形表和数字表的结果很巧合的完全相同,功率插座读数明显偏小,精度让人表示怀疑

USB充电器只插一个U盘时的电流实测值,钳形表和数字表的结果很相似,功率插座小电流下的精度让人表示怀疑

0.001-0.01级别电流下的结果

USB充电器空载时的电流实测值,钳形表和数字表的结果因测量误差存在而有较大不同,此时功率插座已经超出测量范围而完全没有读数。

接下楼

楼主:
接上楼

第三部分 详拆分析

外壳共3枚固定螺丝,,其中1枚隐藏在SN标签之下,将螺丝拆下即可打开后盖

打开后就可以看到内部全貌

后盖比较结实,质地也还不错,就是厚度一般。

电池仓与PCB电路板采用弹性接触,没有多余连线方便维护。

电路板,还是那熟悉的“ke” logo(似乎拆过好几种万用表电路板都有这个logo,难道都是一家的产品?)

电路板丝印有板号和版本,已经到V8版本了,看样子缩水才是永恒不变的真理。

U1主芯片,丝印 DM1106EN,注意:生产批次和电路板版本不同的产品可能会采用不同型号(或不同封装)的芯片。

经过仔细对照,发现它的电路与常见的香港梦科DTM0660的典型应用电路图非常相似,应属同一系列的兼容(升级)芯片,具备修改9999的可能。

常见的DM0660典型应用图

晶振Y1,频率为4MHz;三极管Q1是蜂鸣器的驱动管,丝印J6,也就是常见的小功率NPN型硅三极管S9014。

U2 T24C02A,常见的2K bit串行存储器,万用表的设置信息都存储在它里边,改9999就是对它的数据进行编辑;T24C02A旁预留有CAL校准跳线J1,短接后开机就能进入CAL校准模式,而且外壳也预留有窗口,可以方便的毕壳校准。

三极管Q2、Q3 丝印为Y1,也就是常见的NPN小功率三极管8050,起过压保护作用。

R21\R18\R17\R22\R16A(R16B)等作为基本档位电压档的分压和输入电阻,分别对应DTM0660典型应用图中的R1\R2\R3\R5\R6,由DTM0660的说明书可知:分压电阻的精度决定着各量程的测量精度。而此表采用的是0.25%精度的5色环精密电阻,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各量程的精度。

R4和R5是两个电流档的取样电阻,它们对电流档的测量精度有决定性影响,此表的R4和R5分别采用的是2.7Ω和5.5Ω的1%精度5色环精密电阻,不过两个电阻功率偏小,若改9999显示后用再测量电流时,有可能超过此电阻的最大承受功率,所以在没有更换为更大功率的电阻时不要测量超过40A和400A的电流,以免造成损坏。另外,此表还设计了VR1微调电阻,并在外壳预留有窗口,可以方便的手动校准电流档。

根据分析,采用的是典型应用图中第一种电流测量方案

绿色线是NCV感应探头;两个红色线是钳头内的电流互感器的连线。也正因为焊接有这些连线,使得电路板与钳头无法完全分离。

钳头所用的弹簧

拆下电路板6个固定螺丝将电路板与外壳分离,可见表笔插座结构比较简单,是否会因频繁插拔而导致接触不良尚不得而知。

电路板背面只有蜂鸣器和NCV LED指示灯并无其他元件

各功能按键均没有相应的标记

功能键与引脚矩阵对应关系:
                        23                  24

19
HOLD              REL

31               SELECT

开关档位开关的焊盘,比较规矩,也没有发现能被V片磨损到的连接线,不用担心时间长了连接线被磨断。但出厂时没有涂润滑脂,借拆开机会顺便涂了一些润滑脂,手感好了一些。

换挡V片比较简单,只有5个V片,拆装时需注意拨盘中V片安装位置。

3个功能开关按钮是分体的,做工尚可,但不清楚按钮字迹和导电橡胶触点的耐久性。

液晶屏与导电橡胶。

所有零件的全家福合影。

接下楼

楼主:
接上楼

第四部分 改成9999量程及校准方法

经过拆解并对照相关资料,发现此表的主控板电路与梦科DTM0660的典型应用图很相似,应该也是同一系列的芯片。

同时可以看出此万用表具备外置存储器,自动量程且功能也比较齐全,且LCD显示屏也可以完整4位显示8888,说明此万用表基本具备修改9999量程的能力。既然具备修改潜力,那就借机直接修改成9999显示吧。

因为24c02存储器的周围空间太过狭小,即使将校准跳线J1的塑料底座拆掉也无法在不拆24C02存储器而直接用烧录夹子读写内容,无奈只好将24C02焊下来配转接座放到编程器中才得以进行读写操作。

顺利读出的24c02存储器内容,因为里面有万用表的出厂校准数据,一旦丢失或损毁就会导致万用表出现各种故障。而且不同表的存储器数据校准数据内容也不相同,若简单刷写成其他同型号表的数据会导致误差出现较大问题,所以操作之前务必要进行备份!附件是备份的存储器数据]。

根据DTM0660的说明书相关资料

修改9999需要将存储数据12H和13H改成0F 27(存储器中数据是前后倒置的,实际是270F,十进制就是9999),同时还要将换挡下限同步修改,也就是需要把14H和15H改成D4 03(实际是03D4,十进制就是980。其实改成960-998都是没有问题的,不建议离999太近,要适当保留一定误差空间,以免因为临界值误差而反复自动切换档位,电阻档尤甚)。

改好后数据

然后直接将数据写入24C02并校验通过,再将24C02焊回去并精心清理(习惯使用松香助焊和无水乙醇清理,毕竟安全第一)

焊接好的24C02,助焊剂尚未清理

助焊剂已经用无水乙醇清理干净,肉眼已经无法看出是人工焊接过(保修你懂的)。

开机即可变成9999量程的钳形表,测量9.999V时的抓拍。

先前测量7.5V基准时只能显示显示7.50V,现在可以显示7.506V。

先前测量5V基准时只能显示显示5.00V,现在可以显示5.003V。

修改后也许会导致误差增加少许,但在扩展量程并增加一位显示还是很有意义的(5999量程的万用表价格明显高于其他相同而是3999量程,不花钱就可以提高价值,经过修改提高附加值也正是DIY乐趣所在,性价比也因此凸显,何乐而不为?)。

附件是修改好的数据文件:

校准方法与流程

根据芯片说明书上载明的校准流程和方法,本机的校正大致如下:

先将电路板CAL跳线短接,

然后开机拧到电阻档,待屏幕显示CAL并进入自检校准模式

屏幕显示一些变化的字符,按SELECT按钮两次开始开始校准流程

按SELECT按钮可以依次电压—电阻—电容—温度各档循环,HOLD键减小数值,REL键增加数值,具体校准方法可参见芯片说明书相关内容,此处就不再赘述。
校准完毕后,将电路板CAL跳线拆除,退出校准模式再重新上电即可正常使用。

注意:因出厂时已经校准过,而且精度也还不错。在不具备校准仪或其他专用设备的条件下,最好不要随意进行校准操作。

楼主:
最后说一下个人认为的不足之处:
1、LCD屏幕没有背光比较遗憾,限制了使用范围,带来很多不便。其实背光增加成本很少,不知厂家为何不增加背光设计?
2、电阻档因方案先天缺陷,从默认的最高量程自动切换到最低量程普遍需要比较长时间,是个比较大的问题。在不改变方案的前提下,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增加RANGE手动切换按钮,可惜本表只有不常用也不实用的HOLD,而没有更实用的RANGE。
3、拨盘开关只有一个OFF,在使用温度或频率档时若关机就只得大幅转动拨盘到OFF,额外增加电路板和V片不必要的磨损,若能在频率档旁边再增加一个OFF就更完美了。
4、在交流电流档和交流电压档都无法用过按键切换到频率测量,若用于变频电路测量则非常不便,虽然芯片有1KHz的频率响应也是白白浪费。

网友A:
楼主威武,看看UT61E能改99999否?

网友B:
又是一篇精华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威武,看看UT61E能改99999否?

手里虽然没有UT61E,但看拆机图基本得知它不是这种单片机方案,缺乏相关资料,所以不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是一篇精华帖!

为论坛增砖添瓦,必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威武,看看UT61E能改99999否?

温总,你想的美,我还想让楼主把我的830改成六位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温总,你想的美,我还想让楼主把我的830改成六位半呢

这样吧,你先改,我后面跟进。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手里虽然没有UT61E,但看拆机图基本得知它不是这种单片机方案,缺乏相关资料,所以不能改。 ...

论坛蓝牙表也是这个型号的存储器,可以改9999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论坛蓝牙表也是这个型号的存储器,可以改9999吗?

只要具备外置存储器的一般都可以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要具备外置存储器的一般都可以改。

链接在这里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tid=1450&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链接在这里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50&extra=

暂时还没有用过这个型号的表,待有机会了我搞一块回来再研究研究。存储器内容与众不同,在搞清楚具体定义之前不要进行修改。

网友E:
想知道楼主这块表是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知道楼主这块表是多少钱买的?

价格如此透明的东西,随便搜索下就知道价格了。

网友F:
昨天试着把8304换了12M晶振,速度飞起来了电阻档一秒不到出读数,哈哈。不过这波鸡血芯片受不了出现不稳定状态

网友:
9999多好,要改下说明书中的产品参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昨天试着把8304换了12M晶振,速度飞起来了电阻档一秒不到出读数,哈哈。不过这波鸡血芯片受不了出现不稳定 ...

改成8M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