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用431做基准的5v电源中,如何改变电阻来提高电压。

楼主(2019-03-15):
这个电源,空载电压5v还ok,负载后只有4.8v,我想提高电压到5.2-5.3v,改哪个电阻,多大合适?

改哪个电阻?

网友:
改了也没多大作用,电源功率小,

网友:
看着用料不错的样子。

网友:
4871 那个电阻换成4.7k电压会变成5.2v

网友:
或者把5101(5.1k)改大

网友:
不是太了解。来学习的

网友:
4 ,5楼两位说得都对。

网友:
上拉,下拉电阻 ,均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