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三星5V蛋充

楼主(2019-03-15):
这个蛋充在楼道里最少呆了大半年了,坛子换新域名了还没拆过东西,下午买菜回来时候顺手捡回来了,实在脏的不行,就用牙刷酒精刷了下,5V0.7A现在鸡肋了,没多大用处,拆开看看如果原装的就当留点配件了
洗好后的全貌

铭牌

充电口

充电口两个螺丝+卡扣拆了基本可以知道真假了

通电测下输出

大刀法直接劈开

欧规两脚插头,和壳子连接是卡座+十字螺丝

电源板正面,一股浓浓的棒风扑面而来

电源板反面

高压端滤波电容 棒子三莹400V4.7UF*2

换个角度,搞个105度会死吗?

输出滤波电容10V220uf,还有个堵住了,看不清

整流桥4007

这个黑不溜秋的是保险电阻?

交流输入卡座方式,变压器05年的

大刀法用力过猛了,电容变压器不同程度损坏了点,好在输出正常

背面三无芯片

拆解完毕,谢谢观赏!

网友A:
虽然蛋型,但不是所谓的4.2v的三星蛋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蛋型,但不是所谓的4.2v的三星蛋充

那时候应该是三星最早彩屏翻盖手机,都配个dc-dc的座子

网友:
看着不错,求保佑赠送倒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蛋型,但不是所谓的4.2v的三星蛋充

三星蛋充 说的就是这种蛋形5伏电源 不是4.2伏那种

网友:
正品三星蛋充,做工不错,比较耐用,充电电流小了些。这种三星蛋充用的线质量很不错,纯铜材质,带屏蔽层结构。

网友:
质量挺好的,只是电流小了,基本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