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助:慧荣SM325AC主控U盘经常损坏

楼主(2019-03-15):
N年前偶然来这里中了SLC寿命长的毒,买了SM325AC双贴HY27UH08AG5M的U盘,使用一段时间开始时常“损坏”,打不开,换了几个版本的量产软件都不能解决没规律损坏的问题。拆开看存储芯片是拆机件无疑(管脚一边高一边低,芯片一边和电路板贴合一边有很大缝隙),以为肯定是存储芯片的问题,又网购了两片K9WBG08U1M换上故障依旧,不知何时就得重新量产一下。
后来这U盘不敢存重要东西只好用来存电影在电视上播放。但有时辛苦下载的电影瞬间就没了,用数据恢复软件深度扫描能看到电影名称大小但是恢复出来只有一两个能播放。请问是板有问题还是量产不正确(这两组芯片都没有量产启动盘,坏块也没有增加。)。如果是板的问题哪位兄弟手头有能兼容双通道的板子最好是33X14的,可以找个小巧的外壳,原来是42X14电路板装进防金士顿旋转式外壳傻大黑粗的太难看。

网友A:
海力士不是漏电王吗,有可能是颗粒问题,也可能是固件问题,还可能是供电问题(老制程的颗粒耗电高,供电不足就容易数据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力士不是漏电王吗,有可能是颗粒问题,也可能是固件问题,还可能是供电问题(老制程的颗粒耗电高,供电不 ...

仔细想想每次是在往里面存东西时候损坏的,电脑写入损坏时右下角偶然弹出提示(什么词忘了),后来基本用手机OTG存东西,手机写入损坏没有任何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