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2019-03-15):
标称12V充电器

分析次级部分,感觉好奇怪,不知道是不是TL431 RAK 引脚分析错误。

网友A:
这原理图看着怪怪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原理图看着怪怪的。。。。。

貌似电路图上高低压没有隔离

网友:
貌似358和好多电阻都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电路图上高低压没有隔离

高压部分没有画,这只是低压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原理图看着怪怪的。。。。。

大大看这图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压部分没有画,这只是低压部分

电路图是用什么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