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机+DIY合并贴,取蓝牙接收机外壳DIY电磨电源

楼主(2019-03-15):
    好久以前在地摊看到个铁盒子,屁股上有根天线,脸上写着牙,后面有音频RCA口,以为是蓝牙立体声接收机来着,结果拿到家接上5V电源,用手机搜了一下,还真是,然而蛋疼的是这玩艺儿要密码,配套的发射麦我又没有,成了鸡肋,近日翻出来拆了给坛友们观赏下,顺便就着外壳给才做的小电磨弄了个动力电源。
刚见到是就是这么个东西

这是后面,一个电源座,一个天线座,俩音频出口

拿在手里就很轻的一个东西,估计里边就没多少货,但拆开来的一瞬间,我还是握了把草。。
这是到了蒙古吗??

换个角度

大草原上长了个大邮票,大邮票上面是小邮票,
小邮票上几个小片片。。。

背面嘛,还是蒙古。。。。。

反正,就是个邮票,愣给弄了超大的壳子

就把以前搞的一个大扁牛牵出来了,跟牛圈见个面啦

给牛穿上衣服,看一下牛的动力容量

再摆正一下

牛太肥,剩下的地不多了,勉强塞进去俩35V6800uf电解,一个25A方桥,后面俩RCA的洞放了一对接线柱
又加了一个3针航空插座接好+_电源留做以后扩展其他用途,比如说,再来一个电磨

另一边的空隙,电源开关现成的,加了个保险丝座,这么大牛负载端短路电流分分钟飙到着火,得管着点。俩指示灯一个接电源,另一个接输出接线柱
前面用一边是交流电源,一边是单刀三位开关,中间是停机,两个刀位一个是12V全波,一个是24v全桥,电机两档功率粗调

后面电源线暂时没用软环,好在线够硬,也不老搬动,回头有了补上
输出用的音箱线一根,够粗够软,就是接线柱的洞不是很深的说

成品

话说795的电机是够猛的,带个金刚砂轮切刚磨铁小菜一碟
3mm钻头铁都钻进去,空载不到半安,憋一下就几安十几安的大力输出。
谢谢观赏!
另外,这个帖子里的老磁石电话放了好久了,吃灰中,又占地方,40不邮块出了,哪位坛友看上了在下面跟个贴,先到先得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88038
糊涂了,搞完贴子存草稿了,还纳闷怎么新版发不出来贴。。。不说了,欺负枕头去了。。

网友A:
转速多少  能拿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多少  能拿稳吗

电机夹头跳动不大,24V全桥出来接近30V直流无负荷有万把转吧拿着没觉得怎么震,就是启动时有个反扭所以得握住了,800W角磨机握得住这个小意思。另外就是使用的砂轮不能偏心,这才是震手的原因,对轴承也是考验,切钢磨铁没问题,但铝要小心点,软料容易粘砂轮,低速时切快了容易跑偏切坏了。

网友B:
这么好的牛拿来给电磨供电太浪费了。这牛能换多少个12V 10A的开关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好的牛拿来给电磨供电太浪费了。这牛能换多少个12V 10A的开关电源了

开关电源电压精度高,负载调整能力好,但抗过载能力弱,要得到同样动力差不多要二十几到三十以上电流容量,过载使用还爱罢工,还得有个风扇呼呼转,磨下来的金属粉末又对开关电源很不友 好,一旦烧毁容易血本无归,变 压器皮实好用过载能力强,这货到手价不比开关电源贵。而且这只是做个电源盒子,带什么负载换上插头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