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同样是做弱电的,看看同道晒的工况

楼主(2019-03-15):
看看同道晒的工况 顿时觉得自己很渣 不过还是晒几张图吧
明明都是做弱电的 为毛我感觉我的工况那么差  天天有事上楼顶 没事登高车上6米杆顶 再没事天花板顶走一圈
工具上除了灰还是灰  工具包除了地面没处放
何苦来哉

网友A:
我这最好搞了,跟施工方交代好布线位置和注意事项,然后让木工做好木板开好孔线漏出来就行了。剩下的就是接个头,上几个螺丝的事,哈哈。你接的都是改造的活,所以工况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最好搞了,跟施工方交代好布线位置和注意事项,然后让木工做好木板开好孔线漏出来就行了。剩下的就是接 ...

不用套pvc管吗 虽说是暗线 但是新房就这么飞。。。。

网友:
比我好多了,你那还要人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套pvc管吗 虽说是暗线 但是新房就这么飞。。。。

肯定要套管的,有时会让他们布金属管,都是我去现场跟电工沟通,不过有时施工方减料就不是我能控制了,保证我的设备正常运行就好

网友:
看到锐奇无刷了,跟我的工具一样。哈哈

网友:
登高梯没人扶着。。。危险。。。2米以上最好登高平台作业佩戴安全帽和安全带。。。登高玩手机拍照下次别这样了

网友:
同行,我主要是怕丢工具,不是不想用好的工地上真的很容易丢的,我工具原先是得伟米沃奇现在全部换成过产的了,丢不起。

楼主:
今天早上的

网友:
高空作业,过顶的活最难干了

楼主:
今天的 这个挺好玩的 就是风有点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的 这个挺好玩的 就是风有点大

这最后一张图,
信号线都不加铁管保护,直接裸了。看来是准备3个月后来保修的

这屋顶的均压带也太随意了。信号线还是离开它远一点好。另外没看到避雷针,屋顶上这个球机估计就要客串“避雷针”啦,恐怕寿命堪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最后一张图,
信号线都不加铁管保护,直接裸了。看来是准备3个月后来保修的

那你说的那个信号线  是我排的304不锈钢软管。。。。甲方要求露天环境全部用kgb管之类
然后这是3楼露台 应该么设计防雷  防雷应该在16楼顶

网友:
工程宝 条码机都用上了?

网友:
不断升级的插件,工程宝能跟上吗,一直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