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我有热风枪和电烙铁,拆装ssd的颗粒还需要其他啥工具?

楼主(2019-03-15):
如题!!!

网友A:
植珠钢网,锡浆,洗板水,最好有个pcb夹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植珠钢网,锡浆,洗板水,最好有个pcb夹具

还要助焊剂等的吧??

网友:
拆下来闪存有没有被热风枪吹坏?闪存颗粒是什么型号的【黑片 白片 打磨片用到】可以用这个来查看闪存详细信息,这个你还得买一个 闪存测试架。2.0的几十块钱 3.0的【银灿903BGA专用款的200块,带BGA座子。TSOP版的也得100多】

网友B:
好一点的助焊剂,和好一点的焊锡。
助焊剂不好你会很痛苦,相信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一点的助焊剂,和好一点的焊锡。
助焊剂不好你会很痛苦,相信我。

有好推荐吗?

网友A:
香港维修佬,我现在吸锡线,洗板水,助焊膏,锡浆都是这家的,蛮不错,价格也能接受。

网友C:
不管是锡线的TSOP焊接,还是置锡的BGA焊接,其实质就是会玩锡 (就像你做雕塑实质就是在玩泥巴、玩木头),要跟锡做好朋友,去了解它的特性,流动性跟温度、跟氧化、跟助焊剂的关系,网上有一个瑞典的视频就是焊锡技巧,简直就是在玩杂技一样!

对锡的特性不了解,玩什么都是白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香港维修佬,我现在吸锡线,洗板水,助焊膏,锡浆都是这家的,蛮不错,价格也能接受。 ...

有专卖店?

网友:
植锡钢网,锡浆啊,辅件这俩很重要啊,不然拆了怎么植锡

网友:
某宝有售,估计都是代理拿货

网友B:
助焊剂的价格在 维修佬这个档次的,选太便宜的肯定不好用,要相信一分钱一分钱,当然也有便宜的。就是不好淘。
焊锡如果没什么要求就选有铅的吧,比无铅的熔点要低,比较不容易弄坏bga,高手请忽略
对了 如果玩bga的 你还要钢网和锡浆,锡浆维修佬即可,能用很久,别买太大的,除非你天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助焊剂的价格在 维修佬这个档次的,选太便宜的肯定不好用,要相信一分钱一分钱,当然也有便宜的。就是不 ...

有铅的会不会铅中毒?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管是锡线的TSOP焊接,还是置锡的BGA焊接,其实质就是会玩锡 (就像你做雕塑实质就是在玩泥巴、玩木头), ...

憋说了,赶紧把瑞典视频地址贴出来,我没找到

网友:
楼主,我建议你为了保险起见。先找一个坏的闪存颗粒练练手,一下子就用好的闪存颗粒做实验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把闪存颗粒吹坏掉可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憋说了,赶紧把瑞典视频地址贴出来,我没找到

里面的音乐很动感,欲工其善,必先利其器,地址要右键粘贴完全,只点击左键是地址不全打不开视频的
https://sv.baidu.com/videoui/page/videoland?pd=bjh&context={"nid":"2664441488940888860","sourceFrom":"bjh"}&fr=bjhauthor&type=video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里面的音乐很动感,欲工其善,必先利其器,地址要右键粘贴完全,只点击左键是地址不全打不开视频的
https: ...

视频不存在啊!!!

网友:
用最原始的办法复制地址,然后在新网页中粘贴,现在的网站可能防止跳转访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里面的音乐很动感,欲工其善,必先利其器,地址要右键粘贴完全,只点击左键是地址不全打不开视频的
https: ...

助焊剂好不说还跟不要钱一样。。。果然垃圾助焊剂太影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铅的会不会铅中毒?

我觉得你只要不去舔锡,做好排风,焊烟上来的时候别凑上去吸两口,不是天天用,应该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