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一个模拟监控用的画面分割器

楼主(2019-03-15):
这个是给客户升级数字监控淘汰后拿回来的,当年好像200多买的,连续通电四五年了一切正常,留着吧,万一哪天哪个客户的坏了直接就能拿这个顶上。做工还可以,带遥控的。那个54.000MHz的铁壳方块晶振是亮点,我第一次见这种晶振。

网友A:
        我们单位加热炉火焰监视器就是用这个分割器,不过现在模拟信号效果真不咋地!

网友B:
没看到亮点有多亮,这种晶振用处多了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单位加热炉火焰监视器就是用这个分割器,不过现在模拟信号效果真不咋地! ...

稳定性最重要,在数字化之前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亮点有多亮,这种晶振用处多了去

我第一次见到实物,能说说这种封装的目的吗?

网友:
这个是手动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