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ESP8266 LUA编译环境ESPlorer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9-03-15):
这是一个求助帖,虽然我技术很菜,但是我会尽我所能结贴

2019年3月16日 10:18:23
在坛友们的帮助下,经过一上午的尝试,已成功解决问题,方法如下:
需要在官网下载正式版的JAVA编译器(之前是在百度下载的JAVA虚拟机),地址:https://www.oracle.com/technetwo ... nloads-2133151.html
目前已成功打开,继续折腾中,
谢谢大家!!!!!

最近使用ESP8266的LUA固件,网上查的资料是用ESPlorer,下载完后解压出现 《ESPlorer.jar》,一开始不懂,直接用解压软件打开,死活用不了;
后面查到需要用JAVA编译环境,于是下载了几个版本的JAVA虚拟器,但是在打开 ESPlorer.jar 时都会报错误(如下图),百度上面的方法几乎都试过了,解决不了,请大佬们帮忙看看;

PS:电脑目前是WIN7 32位

网友:
安装jre先,。。。。。。。双击 ESPlorer.bat ,。。。。。。。。

JDK,要JAVA_HOME环境变量,如果是jre还要JRE_HOME环境变量。
JAVA_HOME指向jdk/jar的安装目录,目录中有bin、lib等子目录。。。。。。。。。。

JAVA_HOME指向jdk/jar的安装目录\bin这个路径的全路径,添加到PATH环境变量中————不要写%JAVA_HOME%这样,而是写完整的路径。
~~~~~~~~~~~~~~~~~~~~~~~~~~~~~~~~

网友:
 运行java程序需要jre或jdk(含jre)。
首先需要配置环境变量,JAVA_HOME,CLASSPATH,把java.exe所在目录加到PATH变量中去。
然后打开一个命令行,java -jar XXX.jar

网友:
估计是JRE的环境有问题,在网上看到了这个带环境的版本,不知道可不可以楼主可以试下
http://yun.baidu.com/s/1miJ8YEk

还有个LuaLoader,楼主也可以试下
http://www.benlo.com/esp8266/

楼主:
首先谢谢几位热心的坛友!!!已解决问题,请看上面更新的内容(蓝色字体)

网友:
LUA固件的话,用LuaLoader也挺方便的,帖子里有提及。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40928&fpage=3

网友:
用这个软件的前提是电脑系统里要安装1,安装软件Python27,在360软件库中搜索安装,安装时注意观察那些自定义选项,最后一条有红X的选项应该选择上,这样安装后就不用再次安装pin以并自动添加路径。2.安装软件java 在360软件库中搜索安装。我因为从新做了系统,昨天刚刚安装了这个Lua编译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