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配个办公用的小主机,欢迎各位有更好的推荐

楼主(2019-03-15):
目前有两种方案,第一全部京东自营购买AMD 2200 A320主板套装+内存2x4G+小主箱,价格1500多。第二张方案京东第三方购买B450主板2200套装,内存和小机箱还是京东自营购买,价格1600多。硬盘和显示器有现成的。

网友:
办公的话要是我完全可以把前面那个1砍掉

网友A:
内存啊,强烈建议别差那几个钱,上骇客神条,双通道。别问我为啥了------+2200G,2400G刚出我就开始上手了,翻车不是一次了,光威,金邦,金泰克。。。。。。。。老老实实上骇客神条就好了,基本上妥妥滴266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啊,强烈建议别差那几个钱,上骇客神条,双通道。别问我为啥了------+2200G,2400G刚出我就开始上手了, ...

8G两根吗,那就是16G,办公不需要这么大内存吧,4G两根双通道也足够了吧

网友B:
办公双通道4*2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办公双通道4*2够用了

谢谢,欢迎探讨。

网友:
办公够用就好,以后还可以升级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8G两根吗,那就是16G,办公不需要这么大内存吧,4G两根双通道也足够了吧

不是容量大小问题,而是锐龙吃双通道,而且还挑内存,骇客神条翻车几率最低,按摩店官方也推荐骇客神条。其他的什么芝奇啊,贼船啊,用着总有这个那个的小问题,用到Intel平台就没问题。所以说,为了省心,尽量上骇客神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