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东成电锤怎么保养

楼主(2019-03-16):
请老爸拿电锤来移动个栏杆,老爸来了,我在单位,于是老爸和儿子两个人施工完毕。走时留下个电锤,说以后这事自己干!电锤留下了,这个成色,对我这种覆膜党都不算的,一个脏脏的外表是不能接受的,另外里面需要保养加油什么的吗?请大侠指导一下怎么清理外表,怎么保养!

网友:
上面有个盖是加润滑油的,一般钻头插入时,给钻头尾部抹点润滑油,也能润滑机器,

外部清洁喷wd40,牙刷刷刷,

楼主:
收到,用打火机油可以吗?

网友A:
用意这么明显,赶紧买把好锤送老爹抚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意这么明显,赶紧买把好锤送老爹抚摸

据我所知他车库里还有个崭新的,貌似盒子都是金属的

网友B:
能用就不要拆。上面黑色的盖子是加油孔

网友C:
买了从未保养过……

楼主:
家里有瓶发动机清洁剂,一个鞋刷,20分钟,搞成这样子了

网友D(2019-04-29):
引用 网友B:
能用就不要拆。上面黑色的盖子是加油孔

谁说的,我的能用,结果它只有上电瞬间锤两下,之后就是干磨。

加油不管用,都成油包子里,也不行,最后还是拆了,密封环全员阵亡。大卸八块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了从未保养过……

一般的工程队都是这样了,保养也是到外边找店家保养,甚至租赁,有工程从店家租,坏了换,店家保用就是了。

这样比自己弄还便宜,开票给加给雇主就成了。     自备工具这块没法算,或每个工程买新的雇主有不干。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谁说的,我的能用,结果它只有上电瞬间锤两下,之后就是干磨。

加油不管用,都成油包子里,也不行,最后 ...

优酷上有视频,前头的锤头密封圈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优酷上有视频,前头的锤头密封圈坏了。

一般是活塞和副锤的密封环。

前边的四个坏了,最多是喷油,因为冲击杆和钻夹装配间隙很小。密封环只是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