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请问这个闪存支持哪个主控?H270DG8UDE8R

楼主(2019-03-16):
英特尔掉盘固态拆出来的。有12片。做U盘,哪些主控支持,要3.0。好像903不支持,焊上去试过。

网友A:
有个叫FlashMaster的软件专干这事,自己论坛找找

网友B:
SM3257ENLT, SM3267AE 都可以支持,3257无法开启DDR,已测试。2CE的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叫FlashMaster的软件专干这事,自己论坛找找

FlashMaster这个软件查出来的颗粒很多都有903,但实质是很多不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3257ENLT, SM3267AE 都可以支持,3257无法开启DDR,已测试。2CE的颗粒

消息准确不

网友B:
3257ENLT已测试(不支持ToggleDDR),3267AE没测试,但是是支持的,看过dbf了(但是不确定能不能启用ToggleDDR)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57ENLT已测试(不支持ToggleDDR),3267AE没测试,但是是支持的,看过dbf了(但是不确定能不能启用Togg ...

3267我搞定了。3257请问兄弟用的什么开卡版本?我开出来跑圈写没问题,但读有10来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