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牙酷牙碧AQ-300洗牙器故障维修

楼主(2019-03-16):
前一阵,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他的洗牙器不动了,问我能不能修下,修不好就准备买个新的。我就随口问了句什么洗牙器,然后他就给我介绍起洗牙器来了,说的各种好,我一听就马上打断他,说我问的是哪款洗牙器。然后他告诉我说是牙酷牙碧AQ-300。其实我真不知道洗牙器这玩意,只知道电动牙刷,但是我不能显得OUT了,你说是不是。      回去我马上脑补了下:

牙龈沟和牙缝是两个最不易清洁的地方,有研究指出“有多达40%的牙齿表面无法用牙刷清洁”。虽然用牙线(或牙签)能够清除牙齿表面堆积物,但微观上看,凸凹不平的牙齿表面仍然会不清洁。细菌生长只需极薄的一层营养膜即可,残存的脏物膜的有害作用也仍然部分存在。既有摧枯拉朽的强力又能钻缝入孔的压力水流从原理上讲是最理想的口腔清洁方式。

据美国有关机构研究,压力水柱能冲进牙龈沟冲洗到50-90%的深度,压力水柱不仅能清洁到各种缝隙孔洞和凸凹崎面,而且其效果可以达到微观的彻底“清洁”而不只是宏观的粗略“清除”。冲牙器除有清洁牙齿口腔的功能外,水流对牙龈还有按摩作用,促进牙龈的血液循环增强局部组织抗病力,同时还能消除因口腔卫生差产生的口臭。

冲牙器通过泵体对水加压,可以产生每分钟1200次的超细高压脉冲水柱,设计精巧的喷嘴可以使这种高压脉冲水柱毫无障碍地冲刷到口腔任何部位,包括牙刷、牙线、牙签不大容易够到的牙缝和牙龈深处。在用餐后只要冲洗1分钟到3分钟,就可以把牙缝里的食物残渣碎屑冲干净。冲牙器的高压脉冲水流产生的冲击是一种柔性的刺激,这样的水流不但不会弄伤口腔或脸上的任何部位,还有按摩牙龈的作用,感觉很舒服。

Aquapick 采用1800次/分钟间歇点状式喷射,高频脉冲技术超细水流冲洗方式,以更为有效的冲刷牙齿多部位残留物。。。
Aquapick 牙酷牙碧的机器耐用性很高,可以持续高频工作10个小时以上,而目前市场上其他洗牙器一旦长时间工作就会机芯烧掉停止工作。。。

新款的要2200次/分钟的高频脉冲,我顿时来了兴趣,这个高频脉冲式到底如何形成的呢?

第二天,我拿到这个洗牙器,试机发现,插上电源,按开关,感觉到机身有一个细微的抖动,然后就没啥动静了。

韩国生产

600ML的壶低也有英文

带开关的喷水组件

这个塑料电源盒已经拆开了后再装上拍的,刚开始时急着锯开分解,忘了拍照

去下电源后

电机是365的,电压24V

看到齿轮和活塞我就明白了

所谓的1800次的脉冲式,靠的是偏心轮带动活塞所做的上下运动的次数我还以为是什么高科技呢

经检查,电机电阻正常,转动灵活,齿轮活塞完好,运动阻力不大,用外加电源12V和24V测试,都运转正常。至此,判断为电源故障,于是开始解剖电源

灌了胶的,还好,是软胶,把外壳锯槽,慢慢挖出,去除黑胶

线路板上也印着MADE IN KOREA。电源芯片用的是TOP266KG,该芯片功率较大,待机微功耗

网上没找到有洗牙器的电路图,所以我就实际测绘了该电路,复核了几遍,除了小贴片电容没标注外,其它的基本上都标注了

检查发现,该电源空载不接马达是有21V左右的电压,(电源中有22V稳压管),但接上马达后,马达微抖动,电源电压马上降到0V,拔掉马达后,电压也只升到2~3V,不再上升。拔掉220V电源,再插上,又恢复到21V左右。判断为电源带载能力差。

于是,一顿检查,300V、启动电阻等等,未发现疑点有朋友手头正好有这新的电源芯片,建议换下试试

于是,立马换上,开机一试,故障现象不变

这种有电带不动比干脆没电要麻烦得多孟子曰: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干脆,坛友们帮我一起参谋参谋吧

网友A:
厂家广告插图里面是1200次,1800次 乱变,帖子里你是2200次,1800次乱变,晕了 难道是智能变频的吗?到底多少次呢

网友:
查r6是否变值,d2瞬态和d3是否有短路的,d1是否良好非半击穿 光耦是否正常

网友:
C3,16V47U,是不是容量变小了呢,还有光耦,22V稳压是不是有问题呢

网友:
试试把低压的电解电容器换成同容量或者更大点的。应该是滤波电容器容量衰减造成电机启动瞬间过荷,电源过载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广告插图里面是1200次,1800次 乱变,帖子里你是2200次,1800次乱变,晕了 难道是智能变频的吗?到底多 ...

1200次是百度获取的一般洗牙器的频率,1800次是这款洗牙器的频率,2200次频率的是这款产品的最新升级版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00次是百度获取的一般洗牙器的频率,1800次是这款洗牙器的频率,2200次频率的是这款产品的最新升级版 ...

这个数八成就是胡写,就一单杠水泵没个准的,电压高点频率就高点儿,1800 还是2200的其实无本质差别,就是忽悠的一种手段,另外这个应该是商机的宣传图吧?自己都乱写

网友B:
碧洁WP70EC的交流电机更耐用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47430

网友:
这个就是柱塞泵,和洗车机一样,这样就能打高压,小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数八成就是胡写,就一单杠水泵没个准的,电压高点频率就高点儿,1800 还是2200的其实无本质差别,就 ...

1200次是老产品图片,喷头不一样的:lol:2200次是新款粉色的

网友:
着重检查下R6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1200次是老产品图片,喷头不一样的2200次是新款粉色的

你发的厂家宣传图难道不是一张图片上两个相互不一的频率吗?一个1200 一个1800,据你介绍这个牌子俩版本,一个1800,一个2200,那图中1200是咋回事呢,商家本身就乱标或者标错没有问题吧?你现在重点应该是如何修好你的电源板儿,喷嘴啥颜色和一秒钟射多少次不是我感兴趣的内容,前面看到你配图中错误和多个不同数字出现加之介绍笼统感到疑惑调侃一下而已。

网友:
这看来得把所有无件查一遍了

网友:
马达有问题吧,检查一下

网友(2019-05-31):
引用 网友B:
碧洁WP70EC的交流电机更耐用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47430

WP-70EC

标题能否改下?    使用名称规范?   少个字符就没法搜索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