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牛屎芯片千万别动

楼主(2019-03-16):
如题,大晚上的,牛屎芯片千万别动!一动就报废。。。上网一搜才知道,这玩意叫绑定(bonding )。。。普通人一动就废。。。以前一直不知道,直到今天才。。。血的教训!!!再次告诫不知道的各位,这种芯片不是为了防止你查芯片型号或是其他什么,是因为这就是一种封装形式!!!详见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82004
希望像我一样一直以为这是为了防止偷窥芯片型号的各位能看到这个贴,别犯错!!!

网友:
以为一定要白天动,怕是晚上踩着。原来不是。
一旦动就不需要了吧,还分时候吗?

网友:
不管真假牛屎,还是不动的好。

网友:
我还以为每个人都知道呢

网友:
自己知识盲点,最好都别动,不单是牛屎这么简单!

网友:
确定牛屎挂了,比如万用表,可以拼一把,铲了换硬封死牛当活牛治

网友A:
COB灯珠和5050等的安装说明,不能碰柠檬色的发光部分,其实是混合荧光粉的果冻塑胶,也是一种软封装。零几年我拆过不少山寨三档纽扣电池手电,经常碰黑胶水芯片没啥事,但有个别的会出问题,应该是封装没做好,把里面的金线拉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B灯珠和5050等的安装说明,不能碰柠檬色的发光部分,其实是混合荧光粉的果冻塑胶,也是一种软封装。零几 ...

说来惭愧。。。之前有个大功率led,当时不知道为什么一排灯不亮,用手按一下又能亮,然后只要它变暗了我就用手怼一怼(当时不知道这是因为劣质的led的金丝断了。。。),直到有一天失手怼错了,把其他的金丝怼断了。。。直接灭一半。。。

网友B:
我就作死过 后来去邦定车间找朋友重新邦了一下 差点被主管发现 发现要骂死的

网友:
是不能动小芯片四周都是密密麻麻的细线,一碰就断,焊没法焊,接没法接。

网友:
都说了是牛屎,怎么能动呢

网友:
路过,没有技术千万别被坛子里的铲牛屎换硬封的大湿给带坏了。

网友:
新坛子没有那么多铲牛屎和刮牛屎的帖子了。牛屎不是不能碰,要有技术

网友(2019-10-16):
牛屎芯片是软封装的,一个是技术保密,第二是可以定制

网友:
用牛屎芯片的目的是为了便宜吧

网友:
主要是坛子里面的大神级大佬太多了,他们有技术有设备有能力去处理各种问题,然后发出帖子告诉并说这个事情多么多么的容易,但在我等同样操作的时候却发现是这么的困难

纠其原因,发现是大神们站的太高了,我们根本不在一个起跑线上,他们大厉害了,把我们带偏了

网友:
这不是一班人能解决的了的,还是让三班五班的来吧。

网友:
看来俺这个三年五班的小朋友是搞不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作死过 后来去邦定车间找朋友重新邦了一下 差点被主管发现 发现要骂死的 ...

你牛,一般这么先进的车间到处都是监控,我做了绑定三年,我知道的

网友:
只能中午才能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