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 帝道 』音质好上一点点,详拆EXAVP EX820头戴式游戏音乐耳机!

楼主(2019-03-16):
『 帝道 』音质好上一点点,详拆EXAVP EX820头戴式游戏音乐耳机!
       这款耳机两百多,主要单元直径大,带着舒服,声音比之前的耳麦好听一些。
详细拆一下,看看有什么不同。

一楼:耳机外观对比!各部分欣赏!
外观 ,

带USB供电的耳机

主要参数介绍

单元侧面

EXAVP 品牌标识

另一面单元,带麦克风部分

铭牌标识

输入部分

白色加金色,大气的颜色

接好耳机,看到侧面品牌标识亮起 。

和另一种耳麦对比,顿显高端大气 。

单元对比一

对比二

接头 对比 和百元之内的耳机,差距立辨。

动用电动螺丝刀,开始拆解 。螺丝很小,需要精密些的螺丝刀。
就选择了这款带扭力调节的。

二楼进行EXAVP耳机拆解。

楼主:
二楼进行EXAVP EX820 耳机拆解。

先拆下来单元海绵包裹部分。

大单元,海绵柔软,带着舒服。

支架 ,价格贵些,质量也更好些。

和支架卡接的很紧,拆的时候,四周有些变形了。

了解构造后,装好 。

喇叭单元

比常规的多了一组接线。

小螺丝用松下121拧正好。

单元接线细节图三枚,防止掉线,不知如何接。

边上有泡沫减震

上部分是螺丝固定的。

拆下来 ,嗯??? 这个是高音单元 ?

下面是喇叭单元接线

拆开另一面,发现内部有一块电路板。

两个喇叭单元对比。

喇叭都是插接的,设计的很好。

支架的固定也很结实。

拆开麦克看看,原来是驻极体麦克

楼下继续,拆解对比。

楼主:
三楼进行EXAVP EX820 耳机拆解+测试
比较感兴趣的是这个耳麦控制板。
这里有一枚稳压芯片。
1、展示可调节喇叭单元

这里用LN4890 做音频功率放大器

耳麦有两个控制旋钮,一个是音量开关,一个是脉动开关。

接线部分 ,这里有四根是LED灯接线

卡线的部分也很结实

这里设计的塑料滑动系统很好。

2、展示另一面单元
里面有一个接线板

上面是接线插座

3、组装部分:
麦克的盖板

插入麦克风

盖上盖板

插好接头 ,这都得益于前面详细的拍照 。

接上喇叭单元。

组装好。
测试EX820 耳麦与普通耳麦对比。
比之前的耳麦好听一些 ;好听一点点,已经足够了。

摘录官方宣传资料:EX820的脉动开关,从真正意义上解决了运动耳机的缺点。

    脉动开关:顾名思义就像人的脉博一般的跳动,人们在休息和运动时跳动的频率也是不同,将此功能应用在耳机震动上就解决了震动强度适时调整的目的,想怎么调节震动强度就怎么调节,不再让震动成为你使用耳机的一种负担,让你的耳机物超所值!
    EXAVP EX820拥有深沉饱满的中低频和细致顺滑的高频,细节表现力十分出色。其声场宽阔自然,能够带来温暖、宽松、舒适的聆听体验,表现在同价位耳机中难逢敌手。无论是流行、人声、Jazz还是古典类音乐,堪称一代新神器。

完毕,谢谢欣赏。

GOODNESS YH5000头戴式游戏音乐耳机拆解与测试: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991

网友A:
谢谢分享,我是半个木耳朵,这么高大上的二鸡,对臣妾来说,浪费啊。。。。

网友B:
看接头以为是外置声卡的,原来是加了个放大电路和震动电机

网友:
这么高大上的东西,看做工不错呀

网友C:
有USB一开始以为内部有DAC,后来发现USB只是为了供电?

在大的单元后再加一个小的高频单元,这种设计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谢谢分享。。。。黄尚一大早就拿这二鸡来勾引老陈。。。。。

网友D:
冬天戴着不冻耳朵!俺觉得挺好!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我是半个木耳朵,这么高大上的二鸡,对臣妾来说,浪费啊。。。。 ...

多心了,我想用她尝试K歌,看看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冬天戴着不冻耳朵!俺觉得挺好!嘿嘿

买耳麦 ,赠耳包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USB一开始以为内部有DAC,后来发现USB只是为了供电?

在大的单元后再加一个小的高频单元,这种设计还是 ...

我也第1次见,里面带高音喇叭。

网友:
大单元的包耳朵,能减少耳朵的压迫感,如果隔音还能好一些,能减少外部环境的干扰。
测试音质最好找一些高音质的音频,一般音质体现不出来耳机的解析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接头以为是外置声卡的,原来是加了个放大电路和震动电机

音质确实强了一点点 ,还是有可玩性的。

网友E:
看着就感觉是个好耳机

网友:
是不错,价钱也不错,2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就感觉是个好耳机

谢谢老朋友支持 ,耳机效果还不错,数码论坛独家发布,带耳放的耳机,是要贵一些。

网友(2020-07-18):
高大上的好货啊,给个购买链接好吗?

网友(2020-11-22):
后面的不是高音喇叭,是震动电机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