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V380无线监控摄像头拆解

楼主(2019-03-16):
V380监控,网上品种繁多、厂家五花八门,但资料少的可怜。扒翻全网,几乎找不到一篇像样的文章介绍。价格为何悬殊较大?里面的芯片区别在哪里?固件如何?看上去同样款式的摄像头,性能又有哪些差异?这些都无从知晓,只能依赖于淘宝上的销售商获知点滴信息。而这些销售商,一旦出售,都惜字如金,用户对使用过程中出现问题显的很无奈。即使像我们这些动手能力还算强的人,也是无计可施。没有参考资料,客户打开了也只是看看而已,连上烧录线也仅仅是连上而已,手上没固件呀!

下面是一款V380摄像头拆机图,机子使用还可以,只是里面的bug一大堆,不追求完美,功能凑合,较真起来,问题可就多了。如最近因固件升级,电脑端连不上了,手机连没问题。与销售方联系,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客服那边一百个不情愿,若是能听到声音,估计骂娘的声音都能听到~

知道咱们拆客这里高手如云,展示再在这里可能收获比跟商家叨叨还多。拆开一个看看,与大家共赏,也请懂行的朋友指点,感谢了。

手里图不少,可惜论坛手机发图只能一个一个发,发完一个还返回初始页面,再发第二个还要从头在相册里扒翻,费劲呢。少发点吧,需要局部精细图的,我可以补发。

网友A:
千万不要买多于一个天线的,基本上都是假天线

网友B:
这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C:
单位有两个380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
还在用,一个卡不能读写了,当实时监控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万不要买多于一个天线的,基本上都是假天线

你一眼看出了门道。厉害!

三根天线两根悬空,说悬空的天线完全无用可能冤屈了厂家,但弄这噱头确实不该。因为多一根天线就少一隅安装的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做工看着还可以

我自己感觉也可以。只是细追究起来,里面的小问题不少。大概是软件引起的,硬件上不同厂家差异不小,据说有台湾的、国产的山寨和华为的大牌~。
这款图像声音滞后约有两三秒,且转换出来的录像音画不同步。卡上存储的文件是AVI格式,下载到手机变成了MP4,且是H.265压缩,大部分播放器吃不下。还有红外拍的录像,经压缩后,动态部分很模糊。彩色的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位有两个380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
还在用,一个卡不能读写了,当实时监控用了 ...

一般380模样都差不多。机器的构思还算比较新颖完整,功能上能满足一般要求,不追求完美的话,应该说是很成熟的一款监控摄像头。

只是硬件上,品控问题,质量差异较大。从反馈的问题看,卡接口处问题比较集中。可能与监控录像文件碎片式结构有关。

网友D:
三天线,悬空的,哈哈

网友E:
拆解不完全啊,镜头转动部分没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天线,悬空的,哈哈

无线无线嘛,就得悬空不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解不完全啊,镜头转动部分没拆

是滴,那里拆了不好装哈

楼主:
拆开了,还是没多少懂行的朋友呀

网友F:
我买过几十台监控了,大部分是这种的,不是品牌的摄像头确实有很多小问题,就算米家也有问题,我的米家每礼拜都掉线,问过客服,也刷过,没用,还是掉线,其它的有的会不定期重启,有的掉线链接不上,有的格式化后还是不录像等等问题,价格都不贵,但是都不稳定,两天线的基本只有一根线,外面看正常,拆开后发现还有一根没连l线,一般人不知道,单天线的拆开天线也比较惊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过几十台监控了,大部分是这种的,不是品牌的摄像头确实有很多小问题,就算米家也有问题,我的米家每礼 ...

碰见位同感的朋友,提供的信息很有参考意义。

我的也是,偶尔听到自动重启的声音,有时也是外网连不进来,需要开关机一次解决。

这次因为固件升级,电脑端MVC进入不到密码验证环节了。开始销售死活不承认是固件的事,我重置了机器,换了电脑,删除硬件、重装软件,又换了无线路由器,还是一个叼样。其实开始我就感觉到了是固件的原因。这版固件很是蹊跷,在验证密码阶段似乎有个坑总是跳不出来,初始密码即不是空密码,也不是你输入的原密码,但系统非要你输入一个密码才能进入,不然你连重设密码的机会都没有。一个偶然的操作,我意外的进入系统,才得以重设密码跳出了这个坑,给人的感觉很吊鬼,似乎系统留了神秘的后门~

无法进入电脑MVC,最大的损失不是大屏幕电脑不能做监控,而是不能通过MVC下载存储在sd卡上原汁原味的录像文件。这系统设计很有意思,明明录像文件是AVI格式的,下载到手机上却变形为mp4,目前绝大部分手机播放器无法完美的解压播放,即使解压出来,除了花屏,声音和画面还严重脱节。微信更是不鸟这种视频,硬弄进对话框里,大红点也会伺候你,朋友间没法分享。好在发现电脑端MVC能下载原卡文件,结果…还没下载几段,机器死在那里。救活过来后,发现搜索录像不行了,销售说升级固件解决吧,我没按这个思路出牌,格式化了小卡解决。但心里痒痒新固件的性能,于是升了…于是…MVC再也进入不了了,想看AVI文件只有去拔卡!为何非要看原卡文件?AVI文件流畅,音画同步呀。

想返回到原固件,销售说办不到。于是找到正规的V380客服,人家小伙子倒是热情,给了原固件让降级,试了两版通用的,都没反应。无意间给人家要了中间的过度版,一试居然降级成功了。可惜从这版开始,问题就已经存在。

目前,只能等待下一个版本升级解决了,不知猴年马月。有个不幸的说法,今后的升级不再支持 MVC了,因为有了V380 PC版,我试过了,那玩意下载的和手机一个叼样,也是mp4的,继续结巴着声音卡着看吧…

网友G(2019-07-21):
引用 楼主:
碰见位同感的朋友,提供的信息很有参考意义。

我的也是,偶尔听到自动重启的声音,有时也是外网连不进来 ...

你好,这个降级的固件能分享一下吗?我的V380同样存在自动重启现象

网友H:
引用 楼主:
碰见位同感的朋友,提供的信息很有参考意义。

我的也是,偶尔听到自动重启的声音,有时也是外网连不进来 ...

找到正规的V380客服?这是哪里找到的啊?我也有一个和你这个差不多的,现在连不上了,WIFI智能模式连不上,直接用网线也连不上,不知道找谁问问

网友:
都是公版外壳,里面的东西不一定一样。

楼主(2019-10-13):
引用 网友G:
你好,这个降级的固件能分享一下吗?我的V380同样存在自动重启现象

这版降级固件不是解决重启的,当初是为了联电脑的,只是降级后发现还是连不上,应该是再上一个固件才能连。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找到正规的V380客服?这是哪里找到的啊?我也有一个和你这个差不多的,现在连不上了,WIFI智能模式连不上 ...

这个论坛挺有意思,坛友回复后有时不提示,后两个跟帖就没一点动静

楼主(2019-12-12):
里面的红外电路怎么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