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单片机各个按键值的映射表如何得到的

楼主(2019-03-16):
在学习的时候,做按键练习是,有用到矩阵按键映射表 如下是怎么得到的了char code KeyCode[4][4] = { //矩阵按键编号到标准键盘键码的映射表
{ 0x31, 0x32, 0x33, 0x26 }, //数字键1、数字键2、数字键3、向上键
{ 0x34, 0x35, 0x36, 0x25 }, //数字键4、数字键5、数字键6、向左键
{ 0x37, 0x38, 0x39, 0x28 }, //数字键7、数字键8、数字键9、向下键
{ 0x30, 0x1B, 0x0D, 0x27 }}; //数字键0、ESC键、 回车键、 向右键

网友:
这个 表是PC键盘有keyCode。。。。。。
怎么和单片机的键盘对应,还要看单片机的键盘和程序是如何的

~~~~~~~~~~~~~~

网友:
单片机矩阵键盘检测常用的有逐行扫描,反转法等。这是4×4矩阵的,你可以画张简图,分析下就出来了。

网友:
给你画了一张图,你看看能不能看懂
4*4的矩阵,一般按下按键时,必定有两个IO口为零,每两个IO口交叉的点就是你要的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