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拆解』坛友的神器DC转六USB口自带快充识别充电电源

楼主(2019-03-16):
『X拆解』坛友的神器DC转六USB口自带快充识别充电电源
论坛真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以前有好多充电头,5V1A的也有,2A的也有,甚至3A的,40A的都有了。可是有毛用。科技发展巨快,支持6V的,9V的,甚至12V的手机都出来了。没带点快充的手机,还是手机吗?于是乎,某人放出了一个毒。还是很香的毒。。让你往前凑的毒。。当然。重点是自己焊,有乐趣。。

本来说空板,自己配芯片,外壳,谁理你啊。。宁愿多弄花点钱少点折腾,耐心等了几天,终于凑齐到货了。坛友真实在,还送了一堆。。

进化后的空板,虽说是进化,但也有瑕疵,末尾解释

芯片不怕,怕的是带散热的芯片,于是乎,用上了PTC发热板

用时不到3个小时,终于折腾好了,午觉又少睡了一个多小时

瑕疵1、输入电容被外壳堵了。歪头即可

基本元件焊完,脱锡一些大电流的地方,顺便修正一些难看的地方

检查没问题。装入外壳

OHshit,小作坊工程,尾部DC口居然有个钻头痕迹。然后DC口靠边了。。惨。

装壳后整体样式,小巧玲珑。

瑕疵2、再次检查无焊错的地方,现在开始测试。测试过程使用睿登带诱骗的负载仪测试各个口,发现除了右边两个口,其他四个口都不支持快充

为了确定负载的问题,用手机直连试了一下,发现有快充信号,但是USB检测仪上的电压电流确是5V的状态,于是联系坛友,坛友与原作者联系后找到问题所在

原来是快充6脚芯片输出的位置错误,上口充电,下口升压,导致有快充信号,但是电压没上升,飞了四根线,互换上下口输出解决问题。

之后再测,已经支持快充了

手机直连测试,互不冲突。终于完成了。

另购入老版套件,准备弄个电源+快充模块一体的。考验手工的时候到了。

网友A:
快充6脚芯片输出的位置错误,上口充电,下口升压,导致有快充信号,但是电压没上升,飞了四根线,互换上下口输出解决问题
我feel到一万头泥马在奔腾。。

网友:
占楼一单元

网友B:
USB TYPE A插头(座)可以承受的最大电流到底是多少呢?还有手机常用的micro USB插头(座)可以承受的最大电流到底是多少?比较怀疑它们那么小的触点面积,那么小的触点压力,真的可以承受高达数A的电流吗?

网友:
为啥不直接飞识别芯片输出线

网友C:
可以搞一个充电站了。

网友:
我也买了,只有一块错板,说是还会补发一块正确的

网友D:
有套件可以撸了,壳子都有啊?

网友E:
偶基本不用快充就没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偶基本不用快充就没撸了

支持5V2A的快充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 TYPE A插头(座)可以承受的最大电流到底是多少呢?还有手机常用的micro USB插头(座)可以承受的最大 ...

不管如何,够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搞一个充电站了。

前置DC功率要大,例如。。。12V20A。。。

网友:
啥也别说了 包邮送吧

网友:
自己diy乐趣多。

网友:
楼主焊功还有待提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充6脚芯片输出的位置错误,上口充电,下口升压,导致有快充信号,但是电压没上升,飞了四根线,互换上下 ...

上口充电,下口升压,接两个手机就好玩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套件可以撸了,壳子都有啊?

有链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套件可以撸了,壳子都有啊?

有链接不,也搞套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 TYPE A插头(座)可以承受的最大电流到底是多少呢?还有手机常用的micro USB插头(座)可以承受的最大 ...

好像MicroUSB最大2A,保守的是1A。高通QC2和QC3快充,MTK和FCP快充,变成9V 2A或者12V 1.5A。VOOC和SCP用的是特殊接口快充线,专用手机和专用电源,手机的接口可以兼容普通线慢充。TypeC好像有笔记本电脑15V 20V等PD快充电压输入,电流最大好像5A输入。

网友:
不错,可以同时6部手机快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