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又见脑放飘过,拆音响同步时钟小记

楼主(2019-03-16):
又见脑放飘过,拆音响同步时钟小记。
玩音响总是有些很玄的东西,
这不,搞到了一台同步时钟,用上它,能够统一播放器和解码的时钟,
以此提高稳定性,很大提升音质。是专业领域不可或缺的部件。
这家伙居然不标产地,好不容易在电路板上找到没定洽那。
应该是美国的设计,AVID DIGIDESIGN公司的产品。
论坛好多坛友喜欢把这种尚未搞清原理的东西叫做“脑放”。专业上称这个单位为条,因为他是1U大小,1u也就4厘米高度,平时就一条一条的固定在机架上,
且把这条SYNC拆解一番,给大家观赏一下。

标SYNC的机器,暂且我调到伺服CD的44.1K时钟输出。

挺多螺丝的家伙,不愧他全新万元的身价。

打开来看看,整体图,居然用开关电源,不能好评,但是这个电源还是很有料的。祖国台湾产品,应该是台达的吧。

开关电源,很复杂的电路。

左看看

右看看根据砖家的说法,电容上有油漆记号的都是表示每个电容都测试过,
也就是精选级元件,那天另外的音响上也弄点油漆,会不会提升音质呢?

看看后面的接口
看样子,这个能接视频同步,接数码音频型号整形同步,最主要的输出同步时钟,

一个个看过来

后面的接口很多。

看看正面,

作为家用,前面大部分是不用设置的,多余的功能。

内在电路设计是关键

电源,测量了标上,后面试试,是否给他改个线性电源,
都说音响用开关电源不好。

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弄这个十三不靠的晶振,而且精度也不高,14.31818Mhz和44.1以及48都除不尽。

这里的晶振居然有个加热的压在上面,导热硅脂已经干涸,且等我弄点硅胶黏上。

FPGA

来看看后面的接口,非常规整,滤波插座,可惜是泰国出的,改天弄个德国或瑞士的换了他。

几个平衡插座

还有midi插座

感谢拆客之家,现在可以上传这么多的照片。
感谢大家观看,欢迎拍砖,
这毕竟是一个超级脑放。
平时就这么叠起来,
那个手电筒,
是调音用的

开个玩笑。

这条AVID DIGIDESIGN时钟,
呵呵,真的是一个超级的脑放,大家姑且看之。
下面就是真的脑放了。
首先这个机器,不知怎么回事,在晶振上加了一个东西,摸上去很烫手的,似乎加热的,难道晶振在高温的时候相噪会低一些吗。
既然这样,那么我索性弄点导热硅胶,黏上了。

黏上了,加热效果好一些吧。

对了,我有个爱好,音响里的芯片,都给他用铜箔贴上,效果么,总会有点吧。

这边最重要,数字时钟就是这么几个端口出来的,一定要贴好。

贴的还是很规整的吧。

很满意

这边都是视频的同步元件,就是制作电视节目,声音和画面要同步,就是这一块管着的,反正我是用不着的。

这张图,十分重要,这个图说明我的贴铜箔是很有价值的。这方框应该是要用铁盒子屏蔽的,估计是频率调整的核心元件,干扰越少越好。
最后,这个机器就是这么用的。

这么一叠,电脑是输出数
字信号给DAT解码,时钟是输出Word clock基准给DAT,DAT时钟输出给声卡。到今天为止,电脑输出解码,到用HD600听,基本超过了蓝光做转盘。
这一套,DAT是TASCAM DA60MK2,电脑是NEC 的主机主板,加法国追梦声卡
Digigram VX222v2 AES平衡输出PCI声卡。怎么不能设置字的大小了。

网友:
科普一下,没看懂,好复杂的样子

楼主:
超级脑放,推荐给大家。

网友A:
贴的铜片不接地屏蔽更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的铜片不接地屏蔽更好点?

接地很难,很伤脑筋,弄的不好还不如不接地,
所以就这样贴膏药了。

楼主:
时钟最重要的指标是相噪,时基抖动越少越好,这种时钟,就有他的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