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明线装空调延长装16A插座,是三芯线(5块钱),还是二芯线(4块钱

楼主(2019-03-16):
我最近有些纠结,一般家庭从另一个插座里,接明线装空调延长装16A插座,电工用目前用2.5平的,是三芯线(5块钱),还是二芯线(4块钱),

网友:
俺觉得2芯就可以了.......

网友:
地线有效的话必然三芯 没啥好纠结

网友(2020-12-11):
挂机2.5  三芯线
除非你家没有地线   就用两芯的

网友:
必须是三芯的吧,否则原来设计三芯的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