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平硬线能接正泰等16A插排吗

楼主(2019-03-16):
2.5平硬线能接正泰等16A插排吗

网友A:
这是个奇怪的问题  就像我为什么要喝水的问题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奇怪的问题  就像我为什么要喝水的问题一样。

哈哈,不一样不一样,应该说就像玻璃杯能喂你喝水吗,嗯,就这样。

网友:
怎么不能接,可以接,只是不能承受那么大的电流罢了。

网友:
排插的话1.5平方就够了,2.5当然更保险,国标10A的排插之前只要0.75平方,最近才改为1平方

网友:
也没这么费事,不负责任的说你就按1平方过10A电流算,不过需要打折扣,折扣多少就看线的质量了,电线还有厂标、国标的,厂标的缺斤少两。山上的店铺标着1平方还是0.75平方来着,好像是1200W,忘了,记不清了。

网友:
可以用,没问题

网友:
可以用,百度电工手册2.5平电流
计算如下,公式中出现除以1.3,1.3是安全系数。
2.5的用在16a场合一点问题都没有。
广东科技出版社《现代电工手册》中常用电线的载流量:
500V及以下铜芯塑料绝缘线空气中敷设,工作温度30℃,长期连续100%负载下的载流量如下:
1.5平方毫米——22A     22x220=4840/1.3=3723w
2.5平方毫米——30A    30x220=6600/1.3=5076w
4平方毫米——39A       39x220=8580/1.3=6600w
6平方毫米——51A       51x220=11220/1.3=8630w
10平方毫米——70A     70x220=15400/1.3=11846w
16平方毫米——98A      98x220=21560/1.3=16584w

网友:
绰绰有余,就是有点浪费,1.5平方足够带1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