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轻拆一个洗碗机。

楼主(2019-03-16):
洗碗机洗着洗着突然下面一滩水。吓了一跳,这个才刚过保修期啊!
赶紧找出工具先把水弄干,就打开了下盖,顺便照两张。

打开就是这个样子,也不算很复杂

这个是最重要的设备,抽水泵,话说洗碗机就是一个用水冲洗的机器,没泵哪行

驱动泵的电机,看这个电机的牌子,大神们应该就大概能够猜出洗碗机的牌子。

进水阀

进水阀附近的管道

排水阀

排水阀铭牌

这个可是吃电大户,银子就是被它吸走的。

这个可是管路保护神

他的铭牌。

好了,就拆到这儿,没发现漏水点,用抹布擦干就装起了,后来发现是排水口堵了漫出来的水。

貌似洗碗机是第一拆,大家轻拍

网友:
啥原理,就是高压水冲洗吗?

网友:
高温冲洗,不需要清洁剂

网友A:
那个标签上有女盆友的电话?还是银行卡密码?弄得这样神兮兮的!

网友:
没必要打码吧,话说这是啥条件啊,洗碗机

网友:
收了碗,就直接扔进去就可以了吗?!

网友B:
得刮去残渣,摆放好,加洗涤液,然后全自动几十分钟,费水费电,摆放不好也不一定全能洗净。家用不太实用。

楼主:
海尔的 丐版机器,也就2k多点,主要是用来省时间的,也不会每次吃完饭还要弄满手油腻。

楼主:
其实也不费太多,平均每次1块多点成本吧,主要耗材就是洗碗粉。摆放有技巧,把大点的残渣冲掉,按照设计碗碟分区放就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个标签上有女盆友的电话?还是银行卡密码?弄得这样神兮兮的!

那电机标签贴了前女友电话号码,必须打码~!!

网友D:
第一次见这玩意。从来都是手洗,没打算买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电机标签贴了前女友电话号码,必须打码~!!

还是你经验多:call: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见这玩意。从来都是手洗,没打算买这个东西。

也不全是为了洗碗,其实它的更大功能是消毒柜,75度水喷淋,加上密闭蒸煮,还有碱性环境,啥细菌都不好活。
一个消毒柜也差不多这个价了。

网友:
谢谢分享,里面还挺紧凑的,木分了,捧个人场

网友E(2019-08-26):
引用 网友B:
得刮去残渣,摆放好,加洗涤液,然后全自动几十分钟,费水费电,摆放不好也不一定全能洗净。家用不太实用。 ...

只要说费水的,一定是没用过洗碗机,或者说没认真关注过洗碗机。洗碗机费电这个是没啥说的,机器的运转还有加温都需要电。但洗碗机一次只需要10多升水,比大部分手洗还要少的!而且洗碗机不但可以洗碗还可以洗勺子洗菜刀洗锅等等,剪子扔进去,出来一把新剪子!锅盖金属边缘与玻璃的接口处,油污能够完全洗干净,人力很难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要说费水的,一定是没用过洗碗机,或者说没认真关注过洗碗机。洗碗机费电这个是没啥说的,机器的运转还 ...

同感,其实就像十多年前舆论说养一台汽车要多少多少费用,后来车多了大家才有了感性认识一样。洗碗机对于三、四口之家来说简直就是和谐神器,当然只要是机器就会有使用技巧,那些说不好用的估计都是不看说明书或者确实比较笨的。

网友(2019-11-22):
引用 网友B:
得刮去残渣,摆放好,加洗涤液,然后全自动几十分钟,费水费电,摆放不好也不一定全能洗净。家用不太实用。 ...

没用过的,不要乱说

网友:
家里有洗碗机的路过,解放了多少双手,家庭和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