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松下AG-6040监控录像机

楼主(2019-03-16):
用尿非常猛!!!

没用过不知道,次机机芯没有皮带全是无刷电机!

网友A:
太复杂鸟,若是坏了可就是个大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复杂鸟,若是坏了可就是个大麻烦。

是滴这个不好修 我刚刚给他换了磁鼓,提心吊胆,还好装机一切正常

网友:
老古董了,当年应该不便宜啊

网友B:
集成度很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集成度很低啊。

嗯,你做个高的我看看

网友:
监控用录像机应该是那种慢走带的吧,一本磁带可以录很久,现在还有地方在用这玩意?

网友C:
就是呀,还有人用??

楼主:
磁带随身听现在都有人用,这个很稀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呀,还有人用??

何止叫有人用!那是相当多的人在用,只是你没有关注这东西而以

网友:
有刷电机的电刷干扰不好解决。无刷电机另一个好处,可以像硬盘那样恒定转速。

网友D:
首先恭喜数码之家系统升级,上传照片的文件大小限制变成了5MB,让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美图。

感谢老友分享。这台录像机并非全无皮带,加载电机用的就是皮带驱动,这点和松下的NV-V10000一样,带盘电机和主导轴电机同样是直驱电机,但控制状态转换和带仓加载的电机确是有刷电机和皮带传导。这款机芯的改进版用在NV-V8000,结构相似但皮带已经换成带齿的尼龙皮带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何止叫有人用!那是相当多的人在用,只是你没有关注这东西而以

可以举例一下哪里还在用vhs录像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你做个高的我看看

做不了。问题是这个连一个超大规模的集成电路都没有的东西,当然叫集成度低。

网友(2019-05-13):
看着电路板的焊点好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举例一下哪里还在用vhs录像机吗

电脑城里做视频剪辑编辑的,都有个老式的录像机在使用,应该就这些地方在用了吧

网友F:
飞线什么意思?官方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线什么意思?官方飞线?

嗯 看焊点就知道 咱们自己焊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恭喜数码之家系统升级,上传照片的文件大小限制变成了5MB,让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美图。

这都看见了?说明用心了!那根皮带属实让他不完美了 而且有老化迹象 或许在某一天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