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20V转130Vdc 15A 电源板炸了

楼主(2019-03-16):
使用一段时间后突然不工作,更换保险丝后再次开机就炸了,有没有高手维修过此类板子?

网友:
那个烧坏的元件看外观像是防浪涌冲击的NTC电阻,电路中其他部分可能还存在问题。

楼主:
有偿维修,上海这边有没有高手?

网友A:
从前往后差查呗。整流,pfc升压管,pwm功率管。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前往后差查呗。整流,pfc升压管,pwm功率管。应该问题不大。

能修吗?能修给你寄过去,我还有5块也有问题

网友:
不懂帮顶!~瞬间炸肯定有短路,查查呗!~

网友:
请注意查输入电源的谐波,我们公司有几台示波器,车间机器一开,示波器就炸电源,最后在前面加了UPS

网友:
大哥,保险炸了,直接换保险,这样的操作是哪个大神告诉你的,我们去一起打他。
坏保险,肯定是的高压部分,有零件短路了,要慢慢查,一般来说保险坏了,电源芯片,MOS管,检流电阻这几个重点排查就好。。

网友:
这应该是机器上的电源板吧,如果是公司的就直接找采购叫厂家来修就好了,如果是自己的设备上的,可以找找一些厉害点的家电维修点修一下电源板并不是难事,过保了就不要找厂家了,厂家的板贵得要命。国产机器上换一块板也是几百上千的,进口机就更不要说了。

网友:
NTC 炸了,说明功率管肯定有坏了,驱动电路也有被烧毁的可能。
不能单单换保险,要排除,找到坏的管子再换新的保险。

网友:
快手上有个修这类板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