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奥特朗快速热水器烧出一个洞(型号JB-A)

楼主(2019-03-16):
旁边开美容美发店老板娘的奥特朗快速热水器不加热了,还有一股糊味,我拆开来看到居然烧出一个洞,也不知道是温度开关触点发热还是石英玻璃管干烧造成的,更换了温度开关和温度开关的位置后就修复了

网友A:
我的妈,8000+W??一般的线怎么受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妈,8000+W??一般的线怎么受得了

专门布粗电线就可以了,不上8000W哪里能即热?一般的12升燃气热水器热功率都有14Kw了

网友:
功率好大呀,严重怀疑这个洞是温度开关给烫的,找一块塑料,粘上,应该可以继续使用。

网友:
有点心虚啊,这是温度开关过热?

网友:
我看了三次是不是8000W:biggrin:

网友:
电流大,温度升得快 。

网友:
就是要令人意料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妈,8000+W??一般的线怎么受得了

我买的即热的,理论上4平方的硬铜线可以使用,为了保险起见,用的6平方的线。

网友:
即热式的多危险呀,万一把顾客电了怎么办

网友:
感觉还有故事

网友:
快速,就有一个洞了?

网友:
这种超大功率的东西能不用还是不用了

网友:
这个用着不是很放心

网友(2019-10-10):
你这不是在黑奥特朗吗  根本就不是奥特朗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