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换iphone6外屏,一不小心报废了

楼主(2019-03-16):
iphone6摔了一条裂痕,显示和触摸正常,只是外面玻璃破了,通常大家都是换总成,但我一是为了省钱,更重要的是原装屏的色彩和灵敏度比组装屏要好很多,所以准备自己动手分离内屏和外屏。

网购了一块外屏,25元。带铁框,送了细钢丝,解胶水,还有胶水

拆下原来的屏幕总成

拆掉铁框,按键,和听筒等小配件

继续,等待分离液晶和玻璃

给边框加热,拆掉边框,因为第一次拆,没有经验,温度太高怕损坏液晶,温度低了又很难拆开,所以这一步比较艰难,不过我买的玻璃带边框的,所以把原来的拆碎了也不怕。

终于全部拆完了,但原来的边框也拆坏了,不过没关系,总结了一个经验,只要温度够,还是很容易拆的,也不会损坏,下次再拆就完美了。

接下来就是分离液晶屏和玻璃了,以前没拆过,所以完全没经验,怕损坏液晶,不敢把温度加很高,又不敢受力,所以分离起来比较困难,后来事实证明只要温度合适,分离起来是很容易的,正因为我的过于小心,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失误。
准备的细钢丝

给屏幕加热,用细钢丝从某个角切入,来回轻轻拉动,尽量拉平,并往玻璃一侧受力,以免损坏内屏
大家看出问题出在哪了没有?其实我已经感觉到不对劲了,两边的颜色区别太大,而且有一边明显很容易拉动钢丝,可另一边总感觉很难拉动,而且钢丝都断了好几次。
继续,发白那一侧只要给屏幕加温,轻轻拉动钢丝就很容易分离,但另外一侧好难。

终于完成

楼主:
拆下的内屏很明显的两边有区别,主要还是缺乏经验,其实刚开始我就感觉不对劲了,举个列子,三张叠层的纸,为了分离1,2层,所以要把钢丝切入它们中间,可是我却在钢丝切入的时候,有一边的钢丝夹在了1,2层中间,但另一边的钢丝却跑到了2,3层中间,不在一个平面,所以继续的话只能把第2层活生生的从中间切断,这也是我开始纳闷的地方,为什么两边颜色不一样,而且有一边拉动钢丝很轻松,另一边却很费力。
本来是很完美的,分离后显示和触摸也正常,接下来清理胶水,再把新买的玻璃装上就行了,这下好了,由于一个失误,把一层膜给削没了,屏幕彻底报废了。
不过也好,总结了宝贵的经验,下次手机外屏摔碎不用高价换总成,直接可以自己换外屏了

网友A:
也有一部手机,外屏碎了一角,听说不好弄,又没工具,就一直没动手

网友:
偏光膜坏了,再弄一层偏光膜粘上去

网友:
赞同三楼主张     偏光膜坏了,再弄一层偏光膜粘上去

网友:
显示屏偏光让你给铲下来了,我以前也这样干过,换偏光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一部手机,外屏碎了一角,听说不好弄,又没工具,就一直没动手

送给我,我免费帮你换

网友:
居然还有一层偏光膜

网友B:
偏光片被割开了,换个偏光片就可以了,2元左右一张。不过这个东西分横竖两种的。可以买个略大的自己剪。换这个你需要买OCA光学胶。

不过国内卖的便宜的偏光片会略有点偏色,颜色没以前的鲜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偏光片被割开了,换个偏光片就可以了,2元左右一张。不过这个东西分横竖两种的。可以买个略大的自己剪。换 ...

这就没必要了,直接换屏幕总成了

网友:
马家有卖偏光膜的,换张就OK了

网友:
有了一次失败,就有了以后的成功

网友C:
以前换过小米的,跟你一样,换了一张偏光膜,粘外屏的时候用的UV胶多了,好像是进背光了,反正就是能显示,但很难看,我觉得没真空机还是不太好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换过小米的,跟你一样,换了一张偏光膜,粘外屏的时候用的UV胶多了,好像是进背光了,反正就是能显示, ...

现在都不用给外屏打胶水了,买来的时候玻璃上直接带着有,把膜撕了就可以

网友D:
这个你可以把偏光膜全整掉,不要了。买个偏光眼镜。谁都不会看到你手机内容了。多个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你可以把偏光膜全整掉,不要了。买个偏光眼镜。谁都不会看到你手机内容了。多个性呀 ...

高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你可以把偏光膜全整掉,不要了。买个偏光眼镜。谁都不会看到你手机内容了。多个性呀 ...

偏光眼镜不大好买啊

网友:
买张偏光膜贴在眼镜镜片上。

网友:
没有经常练,没有工具换什么外屏,没有除炮机气泡你怎么去掉?这样即使侥幸成功,显示也不好了还谈什么原装。

网友:
换触摸屏,考验手工啊,不小心就玩挂了,曾经玩过一个6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