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微动拆解、引脚变色问题

楼主(2019-03-16):
罗技M337鼠标用了1年多点,单击就变双击了。找售后麻烦,干脆自己换微动。
自己换微动时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大伙,微动引脚加热焊接后,引脚在微动内部的部分会不会出现氧化变色、发黑情况。我打开拆下的D2FC-F-7N(国产)微动,带焊锡的引脚在微动内部的部分出现了发蓝色情况,见左图。再用烙铁加热微动内部的引脚部分,表面的蓝色褪去成灰白色了,见右图。现在也不知道,引脚上的蓝黑色是怎么造成的了。要是焊接造成的,那微动都要经历焊接,那不就都会出现这种变色情况?

另外发现D2FC-F-7N(国产)微动不足之处,金属簧片上有触点,触点像是铜的,见左图。触点所接触的引脚端面上什么也没有且有部分发蓝色,见右图。仔细用高倍数放大镜观察后,发现那个引脚端面上有一椭圆的印痕似有似无,又像是引脚在加工时留下的压痕。这样的构造是不是容易造成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鼠标单击变双击。

还有整个金属簧片是一端钩在引脚的凹槽里的,不知这是不是也容易引发单击变双击情况。

纵上述,请教高手,这个鼠标单击变双击,到底是咋引发的。

网友:
焊接氧化一般不会氧化到触点,那个触点都是金银等合金的

网友:
如果出现双击,用硬纸条刮擦一下弹片和弹片下面的触点就行了,其他地方都没必要动,弹片后端是卡紧的,,不会出现氧化接触不良的情况。水平高的可以把弹片拿下来,没信心的就不用动弹片了,弹片拆下来再装上很容易影响手感。

网友:
微动的结构基本一样,区别只是在于材料的运用,有些更耐用的可能弹片或者触点改进,这个字外设论坛以前讨论的多,特别以前有一个论坛还有各种微动拆开的对比图

网友:
一个原因是触点氧化了。还有一个原因是鼠标的按键塑料磨损。

网友:
单击变双击,我这里一般在湿度比较大的时候出现,比较确定的是有几次都是擦过桌子出现的。不用焊下来也能拆开,只要鼠标空间够伸进缝衣针。弹片用扁镊子夹住往后一拉就开了,装上去同样简单。

网友A:
单击变双击,就是触点接触不良造成的,接触不良有两个原因,一是触点表面日久氧化了,二是长期使用后,按键的塑料和开关的突起部分磨损,导致按压不到位。

要是有好的开关(比如OMROM),就换吧,换新的至少能扛一年。如果换国产杂牌开关,就不如清洁触点了,用缝衣针挑开上盖,2000目以上的砂纸(太粗的会毁触点的)剪成细条,从触点中间插进去,反复抽插几下就成。

清洁触点至少能管半年的,再要省事的话,就用WD-40对着缝喷一下,待渗进去后反复按几下就见效,可以管一两个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击变双击,就是触点接触不良造成的,接触不良有两个原因,一是触点表面日久氧化了,二是长期使用后,按键 ...

换新的最省事省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新的最省事省心。

其实现在鼠标不贵了,如果是品牌的,一般都能扛三年以上,直接换新的更实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现在鼠标不贵了,如果是品牌的,一般都能扛三年以上,直接换新的更实在 ...

很多为了折腾一下,才去换的微动。比较说我就比较喜欢折腾一下下。

网友:
金属粉末及金属氧化物粉末引起。
用wd40电子清洁剂喷下基本可恢复80%以上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