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个cm119 usb小声卡,非牛屎芯

楼主(2019-03-16):
朋友让帮找一个声卡,原则是便宜;能响就行,能靠谱点最好。马云家看了下,太便宜的那种不用拆壳直接就能看到一坨牛屎,零件少得可怜。没敢买。
翻了翻看到这个,7块钱不包邮,凑了一根包邮的usb线到手。
今天收到先拆开看看。看起来做工似乎还可以。

壳子直接撬开。

正面。芯片是CM119。晶振12.000M。
红色led通电会亮,工作(发声)会一闪一闪的。
查了下这芯片一个单买还要5元上下,这一波不亏?

反面。原件不多。

上机听了下。底噪倒是没有。不过开关机以及拔插声卡时会出现破音。
音质肯定是不指望,也就是能出声而已。音质完全不如我的二代i5 dell本集成声卡,甚至可以说被集成声卡吊打!木耳也能听出来的那种。
可以说现在任何一个集成声卡都比这货强。所以不是声卡坏了之类的刚需,完全不建议买。
另外这货推力倒是十足,用耳塞win10开到2音量都比集成声卡10+的声音要大。开到100能当小音箱用了。

最后找到一个cm119的外国评测,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最最后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
音量大才是音质不好的原因吧,,想办法降低一下推动功率,音质应该会提升一些,弱化功率的同时一些杂音也被弱掉了,可以试试。

网友:
用过一次,是用他手机的音频输入口来接有源拾音器,但是不行,接无源的没问题,接有源的就会死机(声卡死,不是系统死)。音质就别提了,不到万不得已谁用这个。当初找usb声卡时发现就两个极端,要不特别专业(贵死)要不特别山寨(廉价)。在这里吐槽一下dell的某些台式机。你一个台式机把音频输入输出做一个孔上干什么?(四节耳机插头)人家笔记本空间有限那么做可以理解,台式机还差空间啊?关键是机箱自带音箱,你插上啥机箱都不响了。也就是你没办法吧麦克风和机箱内置音箱一起用,真是“天才设计”。后来我想买一分二的线转成两个接外置音箱,打电话问dell售后接口定义,人家告诉我随便四节的插上都行。我以为dell牛B已经做到智能识别了,结果我不说你也懂的。

网友A:
这外国网站上不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外国网站上不去啊

刚注意到,blogger的平台,国内访问怕是要自备爬土啬技能

网友:
音量大可以把音频输出端的贴片电阻换大一点的。
音质差可以把音频输出端的贴片电容换电解的。
效果会改善一些。

网友:
估计是芯片直驱,再开大,会烧的。推个32欧耳机还行

网友:
好像话筒是立体声输入的,我买的USB声卡黑胶水芯片,话筒单声道输入。

网友:
绝大部分MP3都被集成声卡吊打

网友B(2019-12-01):
楼主能不能PM一下链接,想买一个一样非牛屎的声卡,深水宝上搜出来的都是牛屎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不能PM一下链接,想买一个一样非牛屎的声卡,深水宝上搜出来的都是牛屎芯片的 ...

看运气,大多都是牛屎的。
如果不是为了拆芯片等用途,牛屎和非牛屎其实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