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SM3268P 为啥每次都只能开出一的容量,求大神解惑!

楼主(2019-03-16):
之前装的是TSOP 8G,后来只开出4个G。让后换了32G BGA132,开盘时显示32G,实际也只开出15G,求大神指点

网友:
3268个垃圾,先看看过不过检验吧

网友:
我也在奋发学习中,基本上,我最近量产的几个U盘,都只能原来的一半,甚至是1/4

楼主:
好吧!我已经搞定了,在setting 里把ECC 改为4,就可以了,实际32G,可开出30G 容量。恭喜我吧!4 是设定容量优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我已经搞定了,在setting 里把ECC 改为4,就可以了,实际32G,可开出30G 容量。恭喜我吧!4 是设定容 ...

3268哪里可以设置ecc?

网友A:
你这是开了bin级定容,容量设置里面选其他模式,我记得是min max那个

网友:
不要提3268了,我l85c在3268上怎么都开不了,用老版本ce识别不全,新版本工具开不了,亏我买了十片

楼主:
setting 密码1111然后自己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开了bin级定容,容量设置里面选其他模式,我记得是min max那个

明白人,看见那个 棕色的一坨就知道是Bin限制了,楼主应该开了半黑片模式,不过他的ECC=4不解决现实问题,我一般用auto ECC的。。。。强行ECC能开后面问题更多

楼主:
AUTO 只能开一半,好像几个闪存都开一半。是芯片问题吗?还是主控板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AUTO 只能开一半,好像几个闪存都开一半。是芯片问题吗?还是主控板问题? ...

还是你说的setting,里面选项卡有个关于容量的,有什么fix bin 之类的分级,选第一项,我记得是ML=44 那个

楼主:
嗯。回去试试,谢谢哥哥

楼主:
今天,我考了30g的文件进去,完全没有问题!但是速度只有30m.这是颗粒的本身就这么快?还是哪里可以设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我考了30g的文件进去,完全没有问题!但是速度只有30m.这是颗粒的本身就这么快?还是哪里可以设定? ...

就是你的set有问题,强制降容系统默认为黑白片,降速保命肯定不快

楼主:
大神,有设定好的ini文件吗?传我一份,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有设定好的ini文件吗?传我一份,多谢

不是大神,一幅图自己看吧。。。。。。。

网友:
这个量产工具有吗?发个给我420026050@qq.com或给个网盘链接什么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