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都9012年了,这类还用铁芯变压器

楼主(2019-03-16):
买了个电子琴,可以usb连接电脑,音色其实就是和windows自带的gm音色一模一样,无所谓了,只是自带的变压器好复古
变压器是9v0.5a的

和9v0.6a的路由器电源比较

是螺丝固定的,好拆

里面果然是铁芯变压器

全波整流没有稳压

空载电压

网友:
铁芯变压器没什么不好,FX888烙铁,936烙铁都是铁芯变压器,稳定,坏了也不漏电,可过载

网友:
这就叫良心产品,不然,手机充电器大小的一个充电器就够了,坏了砸也砸不出两G铜来,
最主要是音质,除非是滋滋声爱好者,不然,同样达标的音频产品使用的开关变压器的电源,成本不会比同样规格的变压器的省多少,而想省钱,就得耳朵受罪,

网友:
都9012年了,楼主还不知道这铁牛的优点。。。。

网友:
音频领域这个变压器还是有优势的。

网友:
线性电源,电流纯净

网友:
9012年怕是在座的各位灰都找不到了

网友:
铁芯的好啊,要不功放用啥大水塘

网友:
和声音有关的电路  用线性电源  比 开关电源 好多了

网友:
开关电源是高频降压原理,对声音有干扰的

网友:
铁芯变压器,音频领域还是有优势的。

网友:
主要就是为了安全!

网友A:
变压器电源和开关电源,各有所长,日本进口的电子琴也是变压器的,多少年了没见过原配用开关电源的,原因不知。

网友:
呵呵,好比是糖和糖精。

网友:
从高档功放和音响收音机等学来的,工频变压器没有高频干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电源和开关电源,各有所长,日本进口的电子琴也是变压器的,多少年了没见过原配用开关电源的,原因不 ...

因为开关电源有干扰噪音,电子琴和普通电视音响不同,会有很多不弹按键的时候,完全没声音,这时噪音会显得非常明显。

网友:
音质干净些。好些收藏,越来越少啦!

网友:
开关电源不代表先进,线性电源也不代表落后,音频设备用火牛的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开关电源有干扰噪音,电子琴和普通电视音响不同,会有很多不弹按键的时候,完全没声音,这时噪音会显 ...

没搞明白二者的利害关系,谢谢大师的指教,明白了。

网友:
不超压,不过载,能用100年,还没有高频电磁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