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求推荐一款936焊台

楼主(2019-03-16):
求推荐一款936焊台,淘宝看了好多,不知道选哪一款,自己看的好多追评焊台都不靠谱,有个坛友卖t12和936合体的,太贵了,想找个靠谱的936焊台商家,二手也行,100左右把,白菜白光t12也看了,配件比较贵,据说静电挺严重,因为是小白,不追求升温速度,所以想配置个936的,

网友A:
随便买个50-60左右的936就可以了呢.......

网友B:
白菜白光很靠谱啊,插排接地正常的情况下不会有静电,二手24V电源,616控制器 总体下来也不贵啊,数显的话高一点也就100+RMB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买个50-60左右的936就可以了呢.......

看了许多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菜白光很靠谱啊,插排接地正常的情况下不会有静电,二手24V电源,616控制器 总体下来也不贵啊,数显的话 ...

白光t12配件太贵了吧

网友C:
无铅时代,找个二手快克203H 吧,一般就200多块就搞定,

网友D:
AT936  936A  936B(大字B)同时支持T12烙铁头

网友E:
  我买的是姚工的;用了两年感觉换可以;

网友F:
936焊台一定要买真正936的,我买的是936小b的,遇到大焊点就完犊子了,便宜的焊台都是精简版的,功率不足,热容不够,回温慢,现在无铅的板子多,936有点搞不定了,所以,还是加点预算,买个高仿203H吧,我想换个303d,咸鱼上卖的说是改203手柄的,不知道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铅时代,找个二手快克203H 吧,一般就200多块就搞定,

还是想买个百元的936,电烙铁这东西就和车一样,什么价钱什么货,货涨上去,价格也上去了,焊着东西玩玩,非专业的,高频的有点贵,白菜白光t12配件有点贵,看了看还是936合适,就是没看好哪种牌子的,二手的也不知道哪个商家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936焊台一定要买真正936的,我买的是936小b的,遇到大焊点就完犊子了,便宜的焊台都是精简版的,功率不足, ...

真正936的贵吧,预算不行啊,高频的好像更贵,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还是想买个百元的936,电烙铁这东西就和车一样,什么价钱什么货,货涨上去,价格也上去了,焊着东西玩玩 ...

我买了T12套件才40多元,还备用了一个616控制板。回来找了个24伏电源,组起来行好用

网友:
铜铝变压器60-70左右,全铜100内,数显120左右,一份价格一分货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的是姚工的;用了两年感觉换可以;

什么型号,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AT936  936A  936B(大字B)同时支持T12烙铁头

淘宝看了看,一家销量还可以的,好多追评说不耐用,发热芯都容易烧坏,两三个月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买了T12套件才40多元,还备用了一个616控制板。回来找了个24伏电源,组起来行好用 ...

不能吧,看了看头子好像就二十多,成套的???有推荐的商家没??去看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无铅时代,找个二手快克203H 吧,一般就200多块就搞定,

203H不要搞什么二手快克了,某宝198包邮全套那个就很好用,和快克使用起来没有任何的区别。重量照样有那么重,少点什么EMI的无所谓。两种我都有,快克203H是收的二手,后来转手掉了。自己用快克好用的是301和303D,手柄小巧。

楼主:
引用 网友H:
203H不要搞什么二手快克了,某宝198包邮全套那个就很好用,和快克使用起来没有任何的区别。重量照样有那 ...

有链接没???不方便发帖就私信个,

网友I:
我用的是快克3202,闲鱼上300大洋买的二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用的是快克3202,闲鱼上300大洋买的二手

300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