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 YOGA 2 PRO 13,键盘无法进BIOS

楼主(2019-03-16):
用了好几年老超级本了,进BIOS是通过专门按钮进去选菜单的,今天想进BIOS看看设置,按钮进去菜单弹出来后,原先按上下键可以选择的,突然按了没任何反应了,只有crtl+alt+del才有反应,正常开机进WIN10后,键盘又完全正常,真是怪了,键盘坏了?

网友A:
测试键盘是不是有按键塌陷,始终处于激发状态。
我就被坑的不要不要的,刷bios搞了一通,最后竟然是ctrl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键盘是不是有按键塌陷,始终处于激发状态。
我就被坑的不要不要的,刷bios搞了一通,最后竟然是ctrl键 ...

没有,进系统后检测完全正常的,只能外接USB键盘才能解决。

网友:
试试F5F6看看!

网友B:
有个nova键,使劲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nova键,使劲捅

就是按这键才跳出菜单选择界面的,接USB键盘上下键能动,笔记本自带的上下键就无效。

楼主:
不是进不去BIOS,而是即使使用USB键盘进去了,笔记本自带上下左右按键按了也没反应。